银燕的塑料电机

楼主(2015-01-24):
PM系列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
和MT系列对比如何?
好像用的人特别少,难道是因为便宜没好货吗?
但是这个系列的塑料电机好像出来的是比较晚的
知道的都来说句话吧,大伙讨论讨论

网友:
第一次在梦外见到塑料电机

网友:
没听过,好奇

网友A:
电机轴不结实啊,容易断。说明书上写的子 dan头锁紧力量不能大于5KG,否则会断轴,可见……不过有待实测。

网友B:
银燕搞这个塑料电机实质上噱头大过实用意义,即使是混纤维的工程塑料热膨胀怎么说也比铝合金高,而且疲劳强度也低,用不了多久定子座那里都发白.......还有人直接拧断了塑料定子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不结实啊,容易断。说明书上写的子 dan头锁紧力量不能大于5KG,否则会断轴,可见……不过有待实 ...

呃。。。你一提醒,我去TB看了一下贴出来的说明书,还真的是。。
而且还发现了“推荐电压小于8.4V”,看来是比较适合做玩具的。。

网友:
这个电机么~

楼主:
对了,就是这个你用着怎样?
你的机架在HOBBYKING上面见过,很特别!

网友:
好用,但不建议新手使用,我是新手,炸断了两个中轴了,赶紧改回金属的2204了。。。。真摔不起呀!!!虽然便宜也不能一炸就断,怎么炸都断啊。。。随便翻个跟头没跟上油门,砸地一下,按说就是脚架或者电池有影响而已,金属的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塑料的就居然断轴,塑料的真心太不扛造啊,现在剩3个电机等练好了手艺再配齐装机了。。。

网友C:
已经买了……听你们说那么不耐炸,感觉好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买了……听你们说那么不耐炸,感觉好后悔……

你试试,回头说说这个电机如何吧。。
但是我想,像上面说的那么脆弱,可能真的不太合适穿越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回头说说这个电机如何吧。。
但是我想,像上面说的那么脆弱,可能真的不太合适穿越玩

我装上试了,动力还行,看着也没那么脆弱,只不过还没有炸过,而且我飞得地方一般都是土地呀,草地呀之类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至于真的耐不耐炸还要用两天再说了

网友:
冬天玩塑料电机就算了··············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燕搞这个塑料电机实质上噱头大过实用意义,即使是混纤维的工程塑料热膨胀怎么说也比铝合金高,而且疲劳强 ...

网友:
买了四个。。。
动力还行,可以上3s电用。
但动平衡一般。。。
3mm轴应该比金属的2m轴结实啊。。。
我现在手里四个金属的四个塑料的1806倒是都没断过轴

网友(2015-06-12):
这款电机还是有一些可应用的方面的,只是不适合穿越机。

网友:
这个电机别说2S,我用4S都飞过,但是很容易炸断

网友:
直接看参数,塑料的比MT1806又没轻多少,完全没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