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00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推荐用3S电池,重量300g×轴数。

我用的F550,装好之后,没有脚架、云台等,加上一块4200mah3S电池总重就1.5Kg了,这要是挂云台相机图传啥的肯定超1.8Kg了啊。

我的问题就是,如果用4S电池,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载重能力可以提高不?

网友A:
E300套装用4S电池,电机的扭力肯定不足了,能飞,但除了最大拉力得到提升外,其他的指标都是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00套装用4S电池,电机的扭力肯定不足了,能飞,但除了最大拉力得到提升外,其他的指标都是下降了。
...

可是F550的说明里则推荐用4S电池,所以我就晕了…………E300倒是也支持4S,不过E300的说明里是建议3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F550的说明里则推荐用4S电池,所以我就晕了…………E300倒是也支持4S,不过E300的说明里是建议3S

F550是建议使用大僵红壳2212配8045+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是建议使用大僵红壳2212配8045+4S电池

好吧,拿这个E300的载重能力确实够弱的了

网友:
可以裝控制在2300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拿这个E300的载重能力确实够弱的了

2212确实没什么载重能力。挂狗的四轴还是用2216或以上的电机合适

网友:
2.3kg,4s4000,飞9分钟

网友B:
请问,3S  4S 差别在哪里? F550 + E300, 9445, 假设4S比3S重100g, 3S加上payload总重1800g.
理论上谁的续航能力强?  为什么?
我可以理解4S 的马力足(电压大,功率大?)。 但是续航能力怎么判断?

网友:
补充一下,为什么  在选择 3S 4S的时候要看桨呢?  (3S 10桨, 4S对8桨)
因为大桨转速就要求低,所以输出功率要求小,所以可以用3S?
求教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3S  4S 差别在哪里? F550 + E300, 9445, 假设4S比3S重100g, 3S加上payload总重1800g.
理论上谁的 ...

功率大意味着耗电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大意味着耗电多……

所以你的意思是 4S 续航能力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3S  4S 差别在哪里? F550 + E300, 9445, 假设4S比3S重100g, 3S加上payload总重1800g.
理论上谁的 ...

电机的最大功率是一定的,kv值也是固定的,电压高则转速高,如果不换桨,那么转速高的负载也大,电流也大,电流是有上限的

网友:
最好还是按照E300动力套装的推荐配吧,动力套装的设计是有搭配的,整体效率应该比自己分开配要高一些

网友:
如果用 E300电机 做8轴用3s 还是4s电池好呢?电调是乐天20A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最大功率是一定的,kv值也是固定的,电压高则转速高,如果不换桨,那么转速高的负载也大,电流也大 ...

恩,可是我的情况桨是一样的啊。 差别只有电池。4S的转速也不一定比3S转速大吧? 因为转速是由电调输出电压决定的啊, 电调输出电压对于3S 0~11.1V,  4S 0~14.8V。 只能说 4S的最高转速比3S大,所以 4S用起来感觉拉力更大。
回到问题,我最终考虑的是续航能力。也就是 考虑电流。 负载几乎一样(只有电池重量的差别?),在桨相同的情况下需要的转速也是一样的, 那么电流也一样? 所以续航时间应该差不多?

我这么理解对么? 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可是我的情况桨是一样的啊。 差别只有电池。4S的转速也不一定比3S转速大吧? 因为转速是由电调输出电 ...

电机效率来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产生相同拉力时,功率是不一样的,如果力效一样,电池重量、容量一样,那没啥区别。不过很难有这种情形。注意,电池的容量其实是Wh,也就是电压乘以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