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24):
新装QAV250,调试的时候遇到两个问题,左右摆动机身软件水平仪上显示的左右方向相反有知道的大神说下原因吗;另外设置了方向右解锁也解不开,不知该如果修改,我控是美国手;
请坛子里的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
解锁问题已解决,不连地面站软件就可以解锁了,也挺奇怪的

楼主:
问题解决,封贴

网友A:
水平仪与倾斜方向相反是对的,你应该把水平仪想象成不动,只有飞机在动,这样就理解了,水平仪顾名思义就是一直保持水平的意思,你看到相反的状况只是参照物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仪与倾斜方向相反是对的,你应该把水平仪想象成不动,只有飞机在动,这样就理解了,水平仪顾名思义就是 ...

我是指在软件上校准的时候,显示飞机姿态的情况,应该是我把飞机往左边歪,软件上的飞机姿态也应该往左边歪才对吧,我现在是飞机往左边歪,软件上的飞机却是往右边歪,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在软件上校准的时候,显示飞机姿态的情况,应该是我把飞机往左边歪,软件上的飞机姿态也应该往左边 ...

要是你玩过模拟飞行游戏的话,就是这样的,水平线其实是不动的,你飞机向左倾斜,你看到的水平线就是往右倾斜的,相对运动,以大地为参照物。
要是对尾看模型图像,左就是左,右就是右,这样才正确。
如果你飞控初期没有按标准箭头冲机头方向放,方向有可能错误,正确摆放或调整参数就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仪与倾斜方向相反是对的,你应该把水平仪想象成不动,只有飞机在动,这样就理解了,水平仪顾名思义就是 ...

一言点醒梦中人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