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富丽的465和嘉迪的450L斜盘拉杆都是“八”字形的吗?

楼主(2015-01-24):
请教一下大家,富丽的465和嘉迪的450L斜盘拉杆都是“八”字形的吗?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加长球头

网友:
舵臂球头应该是长的。

网友A:
不追求完美就凑合飞吧,据说这个斜度可以忽略,非要垂直也不是不可以,参考阳台侠的帖子~

网友:
正常飞没问题

网友B:
飞可以,但建议换加长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可以,但建议换加长球头~

加长了也是八字~

网友:
哦哦应该是天生遗传就八字的啊

网友B:
这个就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可以接受了~

还有,调机时拉最大负螺距,再打最大副翼,加长球头会碰到舵机的外壳!怎么解决?我想调大副翼的行程~

网友:
八个吖路

网友:
天生残疾 换富丽的要好一点点

网友A:
450L亚拓原型是短舵机,舵机座也是短的,不会出线八字,换了长舵机就要换座,距离变了,八字就出现了~

网友C:
  舵臂反装!加上垫圈调节可以做到较垂直 !

网友:
楼上标准!

网友:
八字影响不大,看着难以接受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你用易损舵臂的话上长球头很容易断的,飞个3D都怕空中断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臂反装!加上垫圈调节可以做到较垂直 !

谢谢阳台侠,还有,调机时拉最大负螺距,再打最大副翼,球头会碰到舵机的外壳!怎么解决?我想调大副翼的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阳台侠,还有,调机时拉最大负螺距,再打最大副翼,球头会碰到舵机的外壳!怎么解决?我想调大副翼的 ...

   调大副翼行程岂不更容易碰触受限?!  理论上应该在舵角量极限的情况下!用靠外一格的舵机孔位!但这样又会遇到不垂直的问题! 两难!可能和设计初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