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果冻?

楼主(2015-01-24):
大家所说的果冻是指任何情况下的果冻,还是特定情况下的果冻不算?

我的HD-3D云台现在的情况是,普通低速拍摄不会果冻,高空200~300米上面,高速6m/s以上飞行,特别是遇到大风,果冻更加明显

这样算叫做果冻么?

网友:
算~不同頻率下震動也會出現

网友:
同样和机架也有关系

网友A:
果冻就是高速情况下才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就是高速情况下才出现的

那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怎么解决?

换软的减震球

楼主:
这次用的是硬的灰色的,上次用软的黑色的也有点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