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失控了 跟抽风似得 哪位帮忙研究一下

楼主(2015-01-24):
我自己做坦克来着   买了个天地飞9二代4096版的  还不到一个月  之前一直都是好好的  今天出毛病了   刚打开开关的时候   还是好使的  但是过了十几秒之后   就开始失控   推油门轮子转了  然后松开摇杆  轮子还转   再推就不转了  然后不管控怎么操作  接收根本就不听指挥  跟抽疯一样  转一会停一会   一下快一下慢  嗷嗷滴啊  那状态都吓人  油门自己就干到底了  我是放到架子上试车的  履带都甩飞了  我发现接收上的status指示灯一直常亮   不知道到底咋回事了  我用的是3S  狮牌5300毫安锂电   双流波箱  两个电调都是320A有刷电调  求哪位了解的高人给我解解这个难题呗

网友:
重新对码

网友A:
我用的和你是同款遥控,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不过我玩的是飞机。后来联系厂家,他们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同意修叫我奇过去看看,后来我无意中换了个电调,居然好了,更奇怪的事,换下来的电调,用其他遥控居然也是好的。要不你也试试看!

网友B:
3楼是的有道理,我补充一下,你可以把油门那个通道,改个其他的通道试一下,或者是和功能正常的通道对换一下,如果油门还是这个现象,应该肯定是电调的问题了,如果故障现象改变成其他操作的故障,那么应该是遥控器的问题,你打他们的客户电话:13530529708  很热心的,我以前遇到问题一个电话就搞定

网友:
天地飞售后算可以 进水的接收机他们也修要了40块钱

网友:
天地飞售后算是不错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和你是同款遥控,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不过我玩的是飞机。后来联系厂家,他们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 ...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和你是同款遥控,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不过我玩的是飞机。后来联系厂家,他们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 ...

换电调试了   不行啊   一样的症状  刚通电好使  十多秒后又抽疯了  通道换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是的有道理,我补充一下,你可以把油门那个通道,改个其他的通道试一下,或者是和功能正常的通道对换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电调试了   不行啊   一样的症状  刚通电好使  十多秒后又抽疯了  通道换了也一样

换个接收机试试,在不行只有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接收机试试,在不行只有返厂了。

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

我有厂家的电话,你可以直接问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有厂家的电话,你可以直接问问。

13530529708吴工,这人蛮好的。顺利你能帮我发个贴子吗?我有个接收机天线断了,厂家不包修了,我自己该怎样换,我暂时没到级别发不了贴。谢谢了。

网友B:
lz  你的遥控器问题解决了吗?  最后是什么 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的遥控器问题解决了吗?  最后是什么 问题啊

返厂了   唉  各种方法都试了   全都不管用   打了厂家电话  技工也不确定   所以返厂检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30529708吴工,这人蛮好的。顺利你能帮我发个贴子吗?我有个接收机天线断了,厂家不包修了,我自己该 ...

弄根线焊上不就完了么  电池上的硅胶线  里面抽出几根丝没啥问题吧

网友:
天地飞?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根线焊上不就完了么  电池上的硅胶线  里面抽出几根丝没啥问题吧

我试试

楼主:
不行你把你接收的型号和详细情况告诉我  我发个帖子  你去跟帖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你把你接收的型号和详细情况告诉我  我发个帖子  你去跟帖就OK了

那太谢谢你了,蓝宇2.4G.两年前168元买的

网友C:
灯常亮表示失控了吧,失控设置设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常亮表示失控了吧,失控设置设好了么?

返厂回来了  接收里面的原件烧了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常亮表示失控了吧,失控设置设好了么?

已经返厂回来了   接收机里面的原件烧了   唉

网友D:
我用的是天地飞9一代 最近刚发现 抖舵的问题 ,换个电源适配器 问题就会有所改善,感觉是电源的问题,用充电宝5V输出会抖舵,但是接4.2V锂电就没有发现抖舵问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天地飞9一代 最近刚发现 抖舵的问题 ,换个电源适配器 问题就会有所改善,感觉是电源的问题,用充 ...

给售后打电话吧  或者技工电话   天地飞客服很不错的

网友E:
换个接收机试试,在不行只有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接收机试试,在不行只有返厂了。

已经返厂回来了   谢谢关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