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这个竿子到底有多大的阻力

楼主(2015-01-25):
如图,前面两幅图,是这个楼主,第一次做f22,这是个涵道f22。他的出气口,有一个升降连杆,挡住了一点出口。
再看后几幅图,这是楼主的第二号机,他把中间的杆子去掉了,变成三角翼混控,他说这样能减少一点风阻。
现在我只是想知道,四毫米的碳钢,到底能产生多大的阻力,按道理说碳杆是

网友:
不懂的飘过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这点风阻应该影响不大,当然,能完全消除最好,

网友:
阻力肯定会小一点,但不会有多大改善,因为他的电机在通道里的占比已经很大了,又没有整流罩,再加上电线。
不过用混控后,舵机还是一样多。

网友A:
为什么用第三人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第三人称

读起来好奇怪,像楼主借的帐号和飞机在发一样……

网友:
尽量做点,减少风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起来好奇怪,像楼主借的帐号和飞机在发一样……

我在航模吧有看到一个类似的帖子...

网友:
杆子阻力不会太大,主要会出现振动和噪音,振动大的话,杆子不但起不到机身加强,反尔会破坏机身的强度。

网友:
能没有就没有,阻力小一点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