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次安装680

楼主(2015-01-25):
飞越说明书上面的六个方向和顺序是如图,但是naza调节软件是逆时针的,请问到底按着那个接naza的M1-6个口

网友:
按飞控的接

网友:
按照NAZA的来

楼主:
郁闷啊。。这样搞翻了一次

网友:
肯定按照飞控来接线啊

网友:
这么接不行,轴子会乱晃,不往起飞,本人试过

网友:
不要看飞越机架上的,按照飞控指示来

网友:
来  见  拿分

网友:
果然是新手 不过上naza很稳不怕 接线按飞控的接

网友:
按飞控得来

网友:
要明白主次问题,控制飞机的是飞控,不是机架,所以飞越机架没有权利规定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