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40a的电调只有两根线。怎么做电调的复位

楼主(2015-01-25):
好盈乐天40a的电调只有两根线。怎么做电调的复位呀。。

楼主:
怎么设置呀

网友A:
给接收机供个5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接收机供个5v电

晚上回去试试。。昨晚我用另一个电调直接插到接收机的电源通道。天乐插到油门通道 电机响个不停,这是什么原因,,,这也相当于给接收机供电了呀。对吗

网友:
没收到信号,接收机没供电,还有一点电调是没有5V输出的!

网友:
LS+1 乐天电调没有5V输出,没办法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没电就没给电调信号,然后,,,,,,

网友B:
我插了个充电宝稀里糊涂地设好了。

网友:
这个 电调 内部 不带  5V输出     接收机 没有电       电调没有收到接收机的信号    上电就会 滴滴的报警   你弄个其他三根线的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插了个充电宝稀里糊涂地设好了。

我单独给接受通电,可是电调还是响个不停

网友:
有没设好油门吧

楼主:
遥控器上模型全部复位了。。没做什么设置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模型全部复位了。。没做什么设置呀

重新给电调校准油门,不是指遥控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给电调校准油门,不是指遥控上面

求步骤。。不会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步骤。。不会弄呀

接受上电,油门打到最高,电调叫一声,立马打到最低,叫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