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改成了3D打印机

楼主(2015-01-25):
前段时间看到3D打印机于是就将手里的雕刻机改成了3D打印机

雕刻机

雕刻机

有无热床对比

有无热床对比

加热床后--成功

加热床后--成功

网友:
想看视频、、、、

网友:
楼主是怎么改的?都需要在雕刻机上加什么设备?

网友:
看不懂,不加热床反而融化,什么道理。

网友:
控制是一样的,只是减法变加法

网友A:
头子上面散热差一个风扇,给雕刻件散热用的,没有热床,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子上面散热差一个风扇,给雕刻件散热用的,没有热床,容易变形。

加上了效果果然好很多

网友B:
你好朋友,下面图片红圈内的是压板吗?能给拍个特写图看看吗?我的雕刻机铣刀离台面太远,想找个办法,在台面上垫PVC板又能让台面无障碍,方便垫PVC板后铣平表面!~

网友C:
楼主,问一下你的热床固件上面怎么打开啊。我的是并联臂结构的3D打印机,原配无热床,打印效果惨不忍睹,后面自己配了一个,但是无法工作,听说需要更改固件,试了半天还是不行,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朋友,下面图片红圈内的是压板吗?能给拍个特写图看看吗?我的雕刻机铣刀离台面太远,想找个办法,在台 ...

不是压板。只是4只弹簧,支撑热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一下你的热床固件上面怎么打开啊。我的是并联臂结构的3D打印机,原配无热床,打印效果惨不忍睹,后 ...

不知道你的固件如何打开,如若不行热床可以单独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固件如何打开,如若不行热床可以单独控制。

http://bbs.dfpcn.com/viewtopic.php?id=34 我的就是这个版本的固件,不知道怎么打开热床,控制端主机用的是repetier-host v1.0.6,求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dfpcn.com/viewtopic.php?id=34 我的就是这个版本的固件,不知道怎么打开热床,控制端主机用 ...

你的主控板是arduino 2560 ,驱动板是什么?RAMPS吗?
repetier 官网上有自定义固件的在线模板,可以按你的需要配置好所有的IO口等参数,然后自动会帮你生成适合的固件,下载到你的arduino里就好了.

网友:
这个挺牛逼!

网友D:
想问一下,电路与软件部分您是用的切片软件输出mach3 的G码 还是电路全部改成 arduino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电路与软件部分您是用的切片软件输出mach3 的G码 还是电路全部改成 arduino  了 ...

电路与驱动买的现成的板子。代码由切片软件直接生成。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 mach3可以代替上位机软件吗/

网友E(2015-05-31):
楼主说买的现成的电路与驱动板子。我想知道什么板子驱动!我这里也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3维雕刻机我也想改!

网友(2019-03-13):
高手居然一机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