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下富斯9

楼主(2015-01-25):
本来做条仿真渔船,也有打窝功能,都用很多舵机,所以买了富斯9,为了方便拆驾驶楼,接收机就装在船头里面部分,问题出现了,船开到100米内开始反应慢,还失控,船材料用铝片的,信号天线我都在船头开洞伸出,一样都是失控,怎么回事?

网友:
FS的原装高频头在水面100米我觉得很正常……

网友:
地面和空中遥控距离差别大,另外船身还有电路对接收也会有干扰

网友A:
2.4G用在地面和水面效果不好。我用27兆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用在地面和水面效果不好。我用27兆 的。

你好,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高频头和接收吗?我一直在找,但没找到,只找到35M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用在地面和水面效果不好。我用27兆 的。

两通的?27Mhz?那遥控才20米多

网友:
水面最好不用2.4G

网友:
我27MHz距离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