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接上电池没反应,貌似是接触不良,求有经验模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5-01-25):
飞机接上电池没反应,接收机上的灯是不亮的,但是摄像头,跟踪云台机载模块,1.2G发射机都工作正常的。来回动一动T插接触的位置(我的电池是先连在arkbird电流计上的)也就是那个电流计之后,接收机才对上频,有反应。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麻烦各位帮买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啊。其他的设备都是12V的。接收机一般5V。多半是电流计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电流计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啊。其他的设备都是12V的。接收机一般5V。多半是电流计的问题。

谢谢,仔细一想确实是电流计的问题,因为有反应那三个设备都接在电流计引出的降压模块上了,只有接收机和飞控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