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是不是遥控器的通道正反会随着电调而变化?

楼主(2015-01-25):
我的天地飞6A,之前飞飘飘机的时候,后面那几个通道全是网上拨动的,就是反向,操控的时候才是对的。
现在我换了一个电调,飞F22,开了混控以后,1,通道是反向,2通道不变,油门也跟着反向了。
这是正常的吗? 就是说只要飞行正常,反向拨动这些都是必要的?你们的
遥控器
是这样吗。

楼主:
来人啊。求解~~~

网友A:
那个通道反了 就拨动那个通道的正反设置开关

网友B:
你是新建模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新建模型了吗?
没有啊。我没有连接在模拟器上。就是换了一个电调,有的通道就要拨反一下,好奇怪。虽然操控正常

网友C:
这个目前没有什么定律吧,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D:
正常。
别的不说,就把舵机旋转180度安装,方向都变了。。。那个反向按钮本来就是方便你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