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关于固定翼 失控返航的问题请教专家!和一点经验的分享

楼主(2015-01-25):
用的是 MINI APM   和 6M GPS  加  APM 的 3DR OSD 和3DR 的电流计  飞机是 天行者 X6;
今天测试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飞到 距离远了, 遥控失控后,OSD 显示 RETL 模式,开始返航, 掉头才一半不到 又收到信号了,又变成 原来的模式了。

记得以前 APM 飞四轴的话, 一旦触发了 失控返航, 那么 返航过程中,不管 你遥控器 讯号 被再次收到 并不  中止返航,直到你 人为 切换 CH5 ,才会 中止。、

为什么固定翼 模式  重新接到的信号 后返航会中止。

这次 还没有测试 关控 返航 后, 重新开控后 返航会不会 中断。  以前 四轴 关控返航开始后 重新开控 不影响 返航过程,除非 切模式。

有大神 知道  固定翼这个 返航会被中断的问题 是哪个参数控制的么???

顺便 分享一个经验, 买来的 3DR OSD 要刷版本到 最新的 不然 飞行模式 显示不正常, 刷过后 显示 各个模式 都正常了。 而且 这个 大神改进了 油门15% 以下  OSD 计时 停止,很实用。

我刷的是这个   MinimExtraOSD.749 Modify for Plane Absolutely Position & Time Control Build 20140411V1    本论坛有的。

最后贴图,

网友A:
好漂亮的X6. 想知道手丢起飞容易吗?
固定翼的失控有20秒做盘旋,然后启动RTL,按官网看应该是还没超过20秒继续执行,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arduplane-setup/apms-failsafe-function/
你的 OSD没见过,是minimosd 吗?

网友B:
请问LZ你的富斯9是如何实现失控返航的,这个遥控不是没有失控返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X6. 想知道手丢起飞容易吗?
固定翼的失控有20秒做盘旋,然后启动RTL,按官网看应该是还没超过20 ...

X6 单手控,单手持机, 助跑 + 手抛,一直 没压力, X8 也是这样起飞的

不过 最近降落 感觉 下面磨的厉害了,随便做了个 3个轮子, 折叠桨也不用了,直接  滑跑起飞了, 前轮不转向的,直接 滑跑,我这边 八车道,断头路不通车,够宽,等到 方向有点偏 已经可以拉起来了/

谢谢你的链接 我看看, 我这边感觉 一旦 失控 没有 20秒 盘旋,直接 回来了。。。。 模式显示 RETL  然后又忽然  有信号 马上变成 FAWB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你的富斯9是如何实现失控返航的,这个遥控不是没有失控返航功能吗?

依靠 飞控 的功能。

我已经换  FRSKY 的高平头套装了  但是也没用到他的失控保护, 有 APM 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6 单手控,单手持机, 助跑 + 手抛,一直 没压力, X8 也是这样起飞的

不过 最近降落 感觉 下面磨的 ...

谢谢回复,很想很想入个X6,LZ偏偏做了个大坑!

现在APM装在1340,挺好玩的, 返航保护功能下根本是随兴乱飞都可以。
研究了一些官方说明LZ可以参考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4971704
LZ有新的发现记得通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很想很想入个X6,LZ偏偏做了个大坑!

现在APM装在1340,挺好玩的, 返航保护功能下 ...

谢谢楼上,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很想很想入个X6,LZ偏偏做了个大坑!

现在APM装在1340,挺好玩的, 返航保护功能下 ...

请问下  你有 出现我的问题没?  失控, 后 不用切换 模式  开关 就会中断 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你有 出现我的问题没?  失控, 后 不用切换 模式  开关 就会中断 返航?

固定翼没有试过,因为我用了433距离一直足够。
四轴经常失控促发返航,也试过一直返航到自动降落。
你把log抓下来看看就知道怎回事,如果飞行有图传可以把TLOG转成KLM在谷歌地图看看。。

估计你那不是中断,而是没有超过20秒。

楼主:
我 中午  折腾了下,貌似 发现问题了,. 我是  FS9 刷的 ER9X , 而 高频头换成 能 3KM 的  FRSKY 了,这个 高频头不同于 FS9 的 高平头, 丢信号后,所有通道 默认保持 最低988 没有 满足 油门 FS 的 值 975 . 晚上 去 重设 失控保护的 输出值再试试。

PS 我以前也玩过 2-3 个 APM 四轴, 基本都对,失控返航过程 是需要 CH5 修改模式 才能 取消的。

网友:
地面站可以设置20秒盘旋时间的 我设置了失控4秒盘旋 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中午  折腾了下,貌似 发现问题了,. 我是  FS9 刷的 ER9X , 而 高频头换成 能 3KM 的  FRSKY 了,这个  ...

正解 换了高频头和接收机之后 遥控就有失控模式了 要把遥控的失控模式关掉 才能使用APM的失控保护

或者 一看到OSD里面RTL就手动切CH5的RTL模式也行

网友:
这个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2015-02-28):
谢谢各位,在下学习了,祝各位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