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设了3.5V,但每片还有3.8V就响了,是不是我设置错了?

楼主(2015-01-25):
我是按了蜂鸣器底部那个按扭,按到3.5V,但飞不到一分钟就BB响了,是BB响不准,还是我设置方法不对?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电芯太差了   掉压快   用C数大点的电池

网友:
虽然设置是3.5V,但如果电池质量不行,一加油门可能瞬间电压会低于设置数,自然就会响。

网友:
电池降压比较明显,可能是电池老化了,有负载的时电压下降非常快,没负载的时候又回升

网友:
电池问题。放电C数不行。。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那太冷了。电池放不出电。我这就是。刚起来就响。

网友:
掉压比较大~C数太低。或者是内阻过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老化、或电压不平衡

网友:
正常电池使用过程中有压降 暴力的时候电流估计低于3.5v 下来会回压

网友:
就是电池太差,放电掉压

网友:
有负载的情况和静态测试是不一样的。。估计是某一片掉电太厉害了。

网友:
天太冷了

网友:
一般飞机正飞时BB想测量到的是瞬间负载电压,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需要的降落电压再低一些,可以适当再往下调低一下报警电压。但是你才飞一个分钟电压就掉到3.8V,确实表明你的电池也有些不行了。在观察一下吧!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同一块电池电压校准一下,我的BB响就很不准。后来换了高精度的。

网友:
正常情况  有可能是你猛推大油门瞬间放电过大造成的   可以稳住中油门看看是否还响

网友:
寒冷的冬天!

网友A:
响的时候确实是3.5,看的时候确实是3.8,明白了吗?

网友:
看来c数大的电池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