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脚架改装!变得轻了,简单了!

楼主(2015-01-25):
石家庄四轴交流群 96631831

这是原来的脚架,感觉有点复杂,有点沉!

这是改造后的脚架,轻,简单!

把原来脚架的其中两根棍截断成四节,用热熔胶和扎带固定!

买了四根大号针管,扣出里边的橡胶,插在管的末端正合适,用502胶水黏住,起到减震作用!

这是今天早晨拍的雪景,山狗貌似收到干扰,一卡一卡的!大神给指点一下!

另外这几天是阴天,在室外GPS模块上的蓝灯老是闪,APM飞控上的蓝灯常亮。请问是不是因为阴天卫星的信号不好才导致GPS闪啊?----------------------------------------------------------------
改装脚架之后试飞视频!

网友A:
你的储存卡换好点的应该不卡,
看来是你理解有误,搜星很正常。
GPS 搜到星才会闪,APM GPS LOCK 状态蓝灯固定。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
录像是什么?山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储存卡换好点的应该不卡,
看来是你理解有误,搜星很正常。
GPS 搜到星才会闪,APM GPS LOCK 状态蓝 ...

不是说GPS常亮,飞控蓝灯常亮才是 锁定卫星啊?   我理解错了?????????????  你们的也是吗

网友:
楼主我也用qq飞控。apm咋样。比qq咋样。apm容易调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GPS常亮,飞控蓝灯常亮才是 锁定卫星啊?   我理解错了?????????????  你们的也是吗
...

GPS 通电后常亮,搜星开始闪烁,APM记得是满足4颗星后锁定然后蓝灯固定。

网友B:
什么 牌子的  山狗   可否给个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 牌子的  山狗   可否给个关键词

没有牌子! 淘宝销量最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通电后常亮,搜星开始闪烁,APM记得是满足4颗星后锁定然后蓝灯固定。

“GPS 通电后常亮,搜星开始闪烁”     GPS模块搜完星了会常亮吧

网友:
我自己做的 机架 刚开始 也 和 你改装出来的 脚架   一个样  后来 油门收大了  高速降落        着地的时候        因为中间 电池 太重    没有撑托的     把 机臂的根部掰断了    你这个 我看 很悬   建议你 中间 加上一点 撑托的  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牌子! 淘宝销量最多的!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的用PV水管做的支架,和你的类似

网友C:
你这样还不如买F450轻量脚架 4根装在机臂的固定螺丝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还不如买F450轻量脚架 4根装在机臂的固定螺丝下面

那个太难看

网友D:
不好拆不好拆。,。。我强烈要求你不要脚架!!省时省重量省电池关键还是省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拆不好拆。,。。我强烈要求你不要脚架!!省时省重量省电池关键还是省脑子。。

我还要挂狗航拍呢

网友E:
耐炸否……?好好降落倒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炸否……?好好降落倒是没问题……

没炸过,降落很稳定

网友(2015-03-13):
不是把视线挡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