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置顶的新手扫盲都是直电的知识

楼主(2015-01-25):
扫盲贴都是直电的知识,没有旋翼的么?各个部件的知识好像也很少。

网友A:
多旋翼 —— 就只剩下 马达+桨 ,,没什么 技术含量。。

飞控——各个厂家不统一,只能看说明书。。。

所以——真正的 航模 是 直升机,不是 多旋翼。。

网友B:
直升机博大精深噢  用别人的话说就是四旋翼老人小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博大精深噢  用别人的话说就是四旋翼老人小孩玩的

可不能这么说哦。想把多轴玩好也不是那么容易,虽然操作比直升机简单点的多,但是之前的电路接线,如果是弄开源的,就更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 —— 就只剩下 马达+桨 ,,没什么 技术含量。。

飞控——各个厂家不统一,只能看说明书。。。

同意这种意见!

网友:
我也觉得直升机和固定翼算是航模,多轴么 ,我觉得就像一种工具....  供人们拍摄视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