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sx起飞后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1-25):
配置:xa650pro机架   3508 580kv电机   乐天40a电调   天9控  sx普及版
电机顺序,螺旋桨方向都对,不知怎么的一起飞就后翻,看日志显示1 2号电机输出比3 4号高,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消灭零回复

网友:
电机顺序的问题吧~!  重新安装一便就OK。

网友:
应该是电机的顺序问题   我的mini就是装的时候24装反了     前翻

楼主:
谢谢各位了,晚上试飞时发现是油门打少了,超过油门50%就行了,打到50%油门就会翻,不知各位跟我一样不?

网友A:
起飞推油门干脆点。。一次到中位以上,别一点点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推油门干脆点。。一次到中位以上,别一点点加。

说的对,我后来就是推到中位以上的,就没后翻了,但是我想悬停1.5米高怎么办,是起飞中位以上,然后看到离地后迅速回中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