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遥控器操两机问题

楼主(2015-01-25):
假如:本人原来有了一机一遥控器,那么,如果想再买一新机不含控,那么,要用原来的控操这机时,只需要跟新机接收对码就可以了吗?还是还要重新设置遥控器?

本人新手,请教,谢了!

网友A:
新机配上跟遥控相应牌子的接收机,遥控上新建一个模型后跟新机对频,所有设定要重新设定(不能和原机设定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配上跟遥控相应牌子的接收机,遥控上新建一个模型后跟新机对频,所有设定要重新设定(不能和原机设定共 ...

马拉一个币,看你这么一说,看来有点复杂,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