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粉碎性骨折炸机

楼主(2015-01-25):
自己做个好小子、还有放大版的盘子坚果,盘子机没有加碳纤杆,想问问高手,好小子我是100%舵量,是不是有点大了,还是什么原因炸的机。
盘子机,我不习惯没有副翼,起飞后,大脑没有反应了,

网友A:
莲石湖那块飞的?好小子舵量有点大,重心是否对,感觉忽上忽下的。盘子感觉反扭有点大吧!

网友B:
都是错舵炸了的。。。楼主模拟器还没过关

网友C:
这飞的 太惊心动魄了

网友D:
舵量打太大 油门过高 错舵 。。。

网友E:
厉害,地上都冒烟了还可以飞起来

网友:
这一惊一乍的

网友F:
楼主好手工,好小子做得还真不错!

网友G:
两款机型都是慢机,相当的好飞,也飘的很。空中很不稳定,明显是楼主操控不当的原因,这怎么说到舵量的多少呢?反正我是没看到飘的感觉。看这速度好像是油门过大了,修正舵时动作也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莲石湖那块飞的?好小子舵量有点大,重心是否对,感觉忽上忽下的。盘子感觉反扭有点大吧!

你说的都对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错舵炸了的。。。楼主模拟器还没过关

有道理,但是模拟器330我已经开始吊机和倒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的 太惊心动魄了

你形容的太具体了,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量打太大 油门过高 错舵 。。。

都对,多少舵量合适呢,我现在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地上都冒烟了还可以飞起来

是的,我也觉得那是亮点,主要是边上都上了粪了,没法回收机机了,所以已经做了一次性的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手工,好小子做得还真不错!

您说的是真的么?我觉得是反话啊!呵呵,好小子是我做的最差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款机型都是慢机,相当的好飞,也飘的很。空中很不稳定,明显是楼主操控不当的原因,这怎么说到舵量的多少 ...

说的很中肯,我自己总结的,大小舵量太大了,70%差不多,飞330的时候大小舵量100%舵量没有那么惨,可能是油门太大了,还有重要的原因,
图不全,机机做的有问题,第一次下来发现KT留着的那层贴纸开了,垂直尾翼错位了。

楼主:
也许俺就是飞KT330了命,回家又切了2台330,以后不飞别的机机了。330飞的挺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的很中肯,我自己总结的,大小舵量太大了,70%差不多,飞330的时候大小舵量100%舵量没有那么惨,可能是 ...

这种入门机,100%的舵量是没问题的,只是在操杆时双手要控制动作的大小就行,飞行中油门过大反尔操控性不好,失速是常有的事。速度有时候以听电机的声音来判断,加油量。就一般在起飞时油门用到80%,上了20米后回少油,盘高度,到了想要的高度时一般用50%油或以下就可以飞航线,没有风时上窜下跳是重心问题。有风时,逆风飞时上窜下跳也有可能是气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入门机,100%的舵量是没问题的,只是在操杆时双手要控制动作的大小就行,飞行中油门过大反尔操控性不 ...

谢谢,下回去体验一下,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真的么?我觉得是反话啊!呵呵,好小子是我做的最差的机机!

机身、特别是机头,真的蛮不错的!加油。

网友:
我的这小心脏还要留着用呢,差点让楼主给毁了。

网友H:
楼主的好小子飞出了直升机3D的赶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模拟器330我已经开始吊机和倒飞了

呀,在模拟器都会用330吊机跟倒飞了啊。。。看了楼上的评论我才恍然大悟。。。果真练习机飞出了3D机的感觉。。。楼主模拟器一直练3D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呀,在模拟器都会用330吊机跟倒飞了啊。。。看了楼上的评论我才恍然大悟。。。果真练习机飞出了3D机的感 ...

见笑了,模拟器经常玩,真机没有飞过几次,找不到合适的场地,这个地方距我家单程15公里,算是最近的了,
但是这次去园林绿化局居然开始往地上撒粪了,无奈啊,下次又要琢磨去那了,跟流浪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好小子飞出了直升机3D的赶脚

后来看视频,我也挺惊讶的,这么栽栽愣愣的居然飞了一大圈回来了,看的人都以为回不来了呢

网友I:
看样子楼主是起飞以后紧张的忘了收油门了,按说好小子之类的就算天上自由落体坠下来也不至于粉碎性骨折。
舵量木有啥问题,操作时候温柔一点
还有是不是重心有误,不停的起伏

网友:
这飞的 太惊心动魄了 必须炸的节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楼主是起飞以后紧张的忘了收油门了,按说好小子之类的就算天上自由落体坠下来也不至于粉碎性骨折。
...

事后总结,油门应该是没有控制,下次注意了,进步中

网友D:
都不要调 你自己飞的时候手别轻点就好 你这飞机半油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要调 你自己飞的时候手别轻点就好 你这飞机半油都能飞

是么,这几天风停了,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楼主是起飞以后紧张的忘了收油门了,按说好小子之类的就算天上自由落体坠下来也不至于粉碎性骨折。
...

楼主那个是用KT板做的好小子,不耐炸很正常。

网友J:
此飞手不会控制油门!更不会调整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此飞手不会控制油门!更不会调整飞行!!

鉴定的较准确

网友:
这架飞机应该好飞的

网友K:
你们一顿打击,鼓励鼓励啊!加油,能飞起来就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一顿打击,鼓励鼓励啊!加油,能飞起来就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也一直这么以为的,^_^

网友L:
你好歹还飞起来了,我都是脱手秒炸…………(自制飘飘机桨打到拉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歹还飞起来了,我都是脱手秒炸…………(自制飘飘机桨打到拉杆了,……)

其实我飞330还凑活的,等哪天录个330KT的视频,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看视频,我也挺惊讶的,这么栽栽愣愣的居然飞了一大圈回来了,看的人都以为回不来了呢

只能说明技术了得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