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忙看一个这是电容 还是电阻

楼主(2015-01-25):
朋友们帮忙看一下红圈跟蓝圈里的哪个是电容 还是电阻。用万能表,怎么测好坏呀

网友A:
红电阻啊,蓝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电阻啊,蓝电容

谢谢了

网友:
取下来测才可以测出是好是坏……

网友:
贴片电阻和电容

网友:
蓝圈是电容

网友B:
蓝圈里的是电容,万用表的话我一般用通短挡看看充不充电,要是不充电或者短路那一定是坏了,如果充电也不一定是好的。。。。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你怀疑是电容坏了,那莫不如直接换掉

网友C:
红圈贴片电阻,蓝圈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D:
这东西一般不会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一般不会坏的吧。。

插错电了,有一个MOS管烧了,换了一个新,还不行,电容不会测,当电阻测的,测着第一个电容的电阻比其它的都小。要是换电容,是换一个小容量的,还是换个大容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圈里的是电容,万用表的话我一般用通短挡看看充不充电,要是不充电或者短路那一定是坏了,如果充电也不一 ...

插错电了,有一个MOS管烧了,换了一个新,还不行,电容不会测,当电阻测的,测着第一个电容的电阻比其它的都小。要是换电容,是换一个小容量的,还是换个大容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贴片电阻,蓝圈贴片陶瓷电容。

谢谢哥们了

网友:
电路板上 R 表示电阻, C 表示电容。。。如果有误,请问候印刷电路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