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买了,期待我的作业吧。。。。。。

楼主(2015-01-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的飞越650,4108 480kv 1355桨 4s 5200 铂金30A nazav2带负载(狗和狗云台)起飞重量2300克,15分钟。你用3508电机 700kv有点高,最好用580KV 13寸APC桨,仅供参考。

网友A:
感觉这个KV差不多,KV高有高的好处

网友:
我650架子,4108,600KV,1238浆,4S,5000.带狗,云台。差不多15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恩,感觉你这个还行,480kv是不是4s和6s通用呢?论坛看了好久感觉4s5000电池超不过20分钟的、

本来想买3508 580KV,因没货后来买了飓风4108 480KV,虽然重一点,但动力强劲、不发热,能不能使用6S电池没试过,如果6S电池还是380KV至400KV的比较好,可以用15寸桨,留空时间也长。不建议使用3508 700KV,不能带大桨,模友这种配置的还是少,如果用4S电池还是3508 580KV或者4108 480KV的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KV差不多,KV高有高的好处

请教kv高好处有哪些啊

网友:
我也才配了一套飞越650,我的是x3508s,580kv,铂金30a,1238,4s5200,还没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kv高好处有哪些啊

马达标的推荐拉力其实一般不到最大拉力的一半,飞行的时候如果忽然来点不正常的外力,比如忽然一阵很大的风,高KV的会很快稳定下来,低KV的就做不到,正常飞行的时候高KV的反应也快一些。

网友:
电机还是4108吧  不然 感觉 15分钟 全设备有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买3508 580KV,因没货后来买了飓风4108 480KV,虽然重一点,但动力强劲、不发热,能不能使用6S电池 ...

大神请问,我用4s5千电,以后也不打算换6s。一直纠结v3508的kv,到底是580好?还是700好?听说700抗风,580效率能高一点点,而且580好像13桨比12桨更好。。。基本确定机架在550到680之间的大小,配完全机应该在2.2到2.6kg之间。求大神指导。重要用于航拍。谢谢我该怎么选。

网友:
大神请问,我用4s5千电,以后也不打算换6s。一直纠结v3508的kv,到底是580好?还是700好?听说700抗风,580效率能高一点点,而且580好像13桨比12桨更好。。。基本确定机架在550到680之间的大小,配完全机应该在2.2到2.6kg之间。求大神指导。重要用于航拍。谢谢我该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神请问,我用4s5千电,以后也不打算换6s。一直纠结v3508的kv,到底是580好?还是700好?听说700抗风,5 ...

的确小桨比大桨抗风,但是拉力也小,我的650四轴当时安装的时候也为抗风的问题,在700KV好还是580KV的好而纠结过,看了很多帖子,咨询了很多模友。在二手交易区 3508 700KV处理的比580KV的多,也说明了为什么很多模友处理掉高KV值的电机。我的650四轴在夏天挂800克的铁块测试时,起飞重量2650克,用1355碳纤桨,电机仍然不发热。有机会我准备再换上1447的APC桨试试。你用4s5千电池,起飞重量超过2200克,又想飞15分钟以上,用700KV的电机1238的桨可能很难实现。另外,一般有大风不航拍,3、4级风以下2000多克的重量,晃动不大,有个好云台航拍没问题,我用的300元的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小桨比大桨抗风,但是拉力也小,我的650四轴当时安装的时候也为抗风的问题,在700KV好还是580KV的好 ...

我也是3百多的云台。。。。那怎么说选580了?要是可以4级以下航拍的话也不错。。。。。。。700就是为了单纯的抗风,而580比较中庸一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