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尾电机不转,换尾电机驱动2300后还是不转,什么问题 ...
977尾电机不转,换尾电机驱动2300后还是不转,什么问题啊,郁闷中。。。。。已经ok

楼主(2015-01-25):
977尾
电机
不转,换尾电机驱动2300后还是不转,电机插主板上的主电机口要转,什么问题啊,郁闷中。
最后查明,飞机没问题,
遥控器
控制尾电机的通道接线脱落,坑爹啊

楼主:
太复杂了,没人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尾电机插座炸脱焊了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2015-02-26):
前辈您好,977直升机有点问题向你请教,我的qq:493894675 麻烦前辈留个qq,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