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装机,遇到奇怪问题,起飞乱飞炸机,高手请进(已更新: 找出问题和解决方案)

楼主(2015-01-25):
新装的250机体,一切安装和检查完毕后,起飞即乱飞,出现对角的电机,时转、时不转的情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和怎么解决的呢?
使用 CC3D 完成基础调试、天9控、Y燕2204 KV2300、好Y 12A电调。
/
--------------------------
/

问题找到了,这个问题隐藏在CC3D飞控地面站软件设置中,如图这个选项导致,经查资料,这个选项用于:准备飞行,解锁后立即以飞机当前待命姿态为飞行基础,问题就出在这里,默认这个选项是选中的,然后,普遍飞友口口相传,通电后10秒,在这个时候飞机才会进行姿态校准,于是,装机后,多次在不知情,解锁后立即在校准状态下起飞,自然出现上述的各种奇怪的状况,希望这次的发现,有助于各位进一步入门了解初装机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麻烦。解决办法,去除它(不选中)即可,另外,必须注意首飞前通电时,需把多轴飞行器置于水平位置让其校准。(通电后约10秒,蓝灯急闪为校准、缓慢闪烁为待命状态。)

.
.
.

网友A:
电调问题? 碳纤容易导电, 中间记得绝缘.

楼主:
详细讲讲,电机的转向是正常的、与 CC3D 的通道1234均检查对应无误,电机和电调也能正常工作(在**检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问题? 碳纤容易导电, 中间记得绝缘.

已经做好了绝缘,CC3D 与 电调之间,虽然此电调均带有 BEC,不过都从物理上断开连接,仅留1号电调的BEC入 CC3D 和 接收机供电。

网友B:
电机固定螺丝是否过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固定螺丝是否过长

想到一处了,如果电机转动发皱基本八九不离十就是了

网友:
启动不同步正常我也不同步

网友C:
启动不同步是电调油门行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固定螺丝是否过长

检查过,用手指轻轻转动,均正常没卡

网友D:
如果你电调都校准过油门  单独运转都没问题的话   估计 是 飞控 有问题 复位一下试试  不行就换一个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好了绝缘,CC3D 与 电调之间,虽然此电调均带有 BEC,不过都从物理上断开连接,仅留1号电调的BEC入 ...

说到是你的电调. 是不是裸板直接固定在碳纤维上了? 照片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是你的电调. 是不是裸板直接固定在碳纤维上了? 照片看不清.

明白你的意思,祼板,但下面做了绝缘,电调测试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电调都校准过油门  单独运转都没问题的话   估计 是 飞控 有问题 复位一下试试  不行就换一个飞 ...

刚刚也是想到这个问题,就把每一个电调,直接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一个一个地校准最高和最低控制电平,但情况依然,再次测试,推大一点,整台机向一边跳起,首炸了。
难道真的是飞控出了故障?

网友:
朋友,对调不同的电机和电调对插一下试试看电机启动是否正常,这个排除发可以筛选出到底你的电机电调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重新上一下程序再试试,cc3d很好调的,如果以上办法都筛选了还是不行再怀疑你的飞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也是想到这个问题,就把每一个电调,直接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一个一个地校准最高和最低控制电平 ...

晕了  你起飞之前 有没有找个肯定水平的地方做一下 飞控的水平校准   我有一次 也和你这个一样翻扣过去了     现在 我每次飞控上电起飞之前  一定要做 水平校准  还有 你的飞控 是不是装反了   电机的顺序 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A:
这么小的机子, 测试的时候找个凳子倒过来用绳子栓四个腿儿上测试嘛.  何必非要弄炸了它.....

网友E:
你电机先不上螺丝不装桨试一下,我的第一次就是其中一个电机螺丝不行,用手转正常,一起飞就不行,有点堵转,还以为是电调不行了,后来松了螺丝就行了,现在那个电机加了几个垫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了  你起飞之前 有没有找个肯定水平的地方做一下 飞控的水平校准   我有一次 也和你这个一样翻扣过去 ...

每次加电后的前10秒,都是各种自动的校准和调整,有依足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机子, 测试的时候找个凳子倒过来用绳子栓四个腿儿上测试嘛.  何必非要弄炸了它.....

当时没想到它会突然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机先不上螺丝不装桨试一下,我的第一次就是其中一个电机螺丝不行,用手转正常,一起飞就不行,有点堵转 ...

好的,谢谢提醒,晚点我找些垫片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加电后的前10秒,都是各种自动的校准和调整,有依足做的。

换 飞控吧    看来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不同步是电调油门行程不一致。

同意

网友:
我朋友一样的情况,但他是电机问题,换了电机就好了,你的不敢确定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试一试把电调的进角调到最高,

网友:
电调序号有没插错

网友F:
我觉得是飞控问题,我之前2个cc3d都是无端端不同步,后来直接apm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飞控问题,我之前2个cc3d都是无端端不同步,后来直接apm就没事了

估计是 CC3D 这个飞控的问题了。
我的想法:

1. 即使是慢慢拉起地起飞,希望可以达到悬停位置,连续两次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极快的急加速,前向后大返身炸机。两次起飞即炸,都是炸左下(CC3D里边标识为第4号电机)的桨

2. 手持的时候,四个桨,有些转有些不转,前面的两个电机有时会突然有很大推力,转速极快,除了右上角的电机,其余三个,转速很不稳定,低速下转转停停。

3. 后来,通过直接接收器,跳开 CC3D 飞控,逐个直接地接到通道三油门,电调和电机测试正常。

固件和状态信息,如图:

网友G:
确认下cc3d方向在电脑上是否调整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认下cc3d方向在电脑上是否调整90度

有的,在YAM那里,已经设置为90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的,在YAM那里,已经设置为90度。

那就是问题了,换一个或者再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问题了,换一个或者再买一个吧

不一定,我有其他的想法,今晚回去再尝试一下

网友H:
解决办法,恢复遥控器,方向,油门,副翼的曲线,我估计你这个遥控器以前玩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决办法,恢复遥控器,方向,油门,副翼的曲线,我估计你这个遥控器以前玩固定翼

与遥控无关,问题已经找到,原来是飞控的软件设计中,一个重要的选项,导致整个奇怪的事态,已经更新至顶楼,供参考。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