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横置好吗?

楼主(2015-01-25):
cc3d横置有问题吗?我看如果按剪头安装,3个芯片都在轴线上,不知哪个是传感器。如果横过来,会有传感器不在中间?有啥隐患吗?

网友:
早就说过可以这样安置,方便USB地面站连接调参,另外在地面站要把YAW这个数值改个角度,不然起飞就炸。

网友:
怎么放着都可以,只要参数设置正确。CC3D的Yaw旋转方向跟二维坐标(XY轴)是一致的,也就是逆时针为正,Yaw最大值为180和-180度。

网友:
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我就是这样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