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细竹签 可以代替 碳纤棒

楼主(2015-01-25):
用 细竹签 可以代替 碳纤棒
按照复古卡通双翼机的原设计:

   上翼的加强斜支撑是用直径2mm碳纤棒制作,下面插到下翼根部,上面用热熔胶粘。
左右机翼连接的后缘处也有一个直径2mm碳纤棒向后斜着与机身上面粘接。
当三个碳纤棒都粘好后,就会发现机翼固定的非常牢靠,这就是结构合理之处。
为了防止下翼扭曲变形,可以在上下翼之间1/2处,再加一根竖直2mm碳纤棒。
      我们在教学中,坚持着一个材料上就简,工艺上求精的原则。用细竹签代替碳纤棒制作机翼的支撑加强和舵机与舵面之间的连杆,照样取得了足够的结构强度。
      近日,又将竹丝用在3D机的机身加强上,也取得了满意的飞行效果。
      航模活动的辅导工作中,应该包含着艰苦朴素的教育思想。物尽其用,不滥用资源,用之合理,是从小应该培养的思想品质。

网友A:
节约资源,物尽其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俭美德,点滴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约资源,物尽其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俭美德,点滴养成。

谢谢徐老师的理解您看下面这篇文章不寻常,您一定喜欢!

突然发现这个版块,顺手发一篇我的经历,没有物质条件一样可以搞航空科普!

网友:
非常赞同各位老师的高见,谢谢!

网友B:
丹老师关于遥控卡通双翼机的制作、训练、竞赛介绍详细的分别介绍了十几篇,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心血用心良苦,值得赞扬。
天津中学热爱航模的孩子们是幸运的。天津中学的校长是有远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丹老师关于遥控卡通双翼机的制作、训练、竞赛介绍详细的分别介绍了十几篇,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心血用心良苦, ...

感谢各位老师的理解。
最后还有一篇“关于自制折叠式螺旋桨”,请关注。

网友C:
头一次见丹顶鹤玩F3P,图片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片中的帘子,估计不是很好找(目前住平房的北方居民也不多见),估计是丹顶鹤老师吃烤串剩下的竹签子拿来做模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丹顶鹤玩F3P,图片应该不是假的

图片是假的?!不解其意。丹顶鹤老师只是说明: “近日,又将竹丝用在3D机的机身加强上,也取得了满意的飞行效果。”
这有必要弄虚作假吗?!

我们看问题应该看本质,看文章应该了解作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老模友们的点评都很中肯:
节约资源,物尽其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俭美德,点滴养成。”

丹老师关于遥控卡通双翼机的制作、训练、竞赛介绍详细的分别介绍了十几篇,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心血用心良苦,值得赞扬。
天津中学热爱航模的孩子们是幸运的。天津中学的校长是有远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是假的?!不解其意。丹顶鹤老师只是说明: “近日,又将竹丝用在3D机的机身加强上,也 ...

说的好,完全接受。

网友:
其实小航模用碳纤确实没必要老外现在也用竹条加固板机了。竹条用来抗拉、压力非常好,碳管主要是抗弯好。下次再做f3p我就用竹签了

网友:
大材大用,小材用到好处,也不是小用,小材也能发挥大用处。早前自己就一直想着用些竹签,只是现在连竹签有时也不好找,有时用小竹子试着自己破竹劈蔑,发现小竹子的强度确实有限不太适合,得用毛竹为好。如能得到楼主图片中的竹窜,或者合适的旧竹度,固然很好,串串棒也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