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搜星情况不好的时候,apm会不能解锁?

楼主(2015-01-25):
GPS搜星情况不好的时候,apm会不能解锁?放在外面蓝灯长亮,但死活不能解锁,放在家里就能正常解锁起飞

网友A:
不会吧。我用迷你APM就不会。

网友B:
apm沒gps也能解鎖的,有沒有設定了圍欄功能?

网友C:
没卫星也能解锁,你看看是不是在别的模式下解锁,应该在自稳模式解锁。要不看看你的gps安装的应该高些别比飞控低了,也好解锁。

网友D:
除非你在GPS模式下,否则是可以解锁的

网友E:
3樓正解, 我也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