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自旋,求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25):
飞越650鸡架,3508电机,1238APC桨,lite飞控
上天后一直有往右的自旋,大家遇到过吗,求指导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多大电池啊?

4S5000毫安电池

网友B:
我认为  可能是 飞控 没有校准   磁罗盘       正常应该能自己修正过来的    如果不是飞控的问题 可能是 相对的两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那就是 电调的问题 了   总之  换换零件 试试  先找到问题  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  可能是 飞控 没有校准   磁罗盘       正常应该能自己修正过来的    如果不是飞控的问题 可能 ...

罗盘校准了的,油门行程也校准过很多遍,还是十分感谢

网友C:
螺旋桨安装方向要和说明要一致,不要他说逆,你是正,这样虽然不会翻,但会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安装方向要和说明要一致,不要他说逆,你是正,这样虽然不会翻,但会旋转

方向一致的,检查过,有些轻微的自旋,转得不快

网友:
我认为是电机没装水平。

网友:
电机不水平

楼主:
哦哦,谢谢,我试试

网友:
你看看控上副翼微调是不是不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