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废为宝:DAYA-550云台前挂载DIY全程(多图)

楼主(2015-01-25):
周末在家,利用废物DIY了一个DAYA-550云台前挂载,安装后明显比原挂载硬朗许多,具体效果等外场飞测。
上图——

一、缘起篇:

DAYA-550的原厂前挂载,采用两根碳管,用4只铝合金减震圈固定在机身前部

因为挂载本身为软连接,再加上云台减震球,效果你懂的,人为增加了航拍果冻……
这里要说明,DAYA厂也已发现问题,新的硬连接前挂载即将上市。

二、原料篇:

1.飞客850坏底板一张,玻纤材质

2. DAYA-550坏上板一张,碳纤材质

三、工具篇

1.电锯,切割用

2.电钻,打孔用

3.磨刀石,打磨边缘用

其余还有画线铅笔、直尺等小工具

四、过程篇:

首先将云台从飞机下拆下,拆掉原来的Y架,换成手头正好用的四根尼龙柱,高底正好。
把云台倒扣在玻纤板上,找到合适位置,用铅笔沿六角形的尼龙柱周边画线,标记位置。

画线完成的样子。然后就是按线裁切、打孔,因为没手拍照,此处无图。

切割并打孔的玻纤主板样子

边缘打磨效果令人满意

试装云台,正合适

试装云台。这样子上面再装块电池,就可以当手持云台了哈

担心玻纤板强度不够,就用废旧的DAYA-550上板切割了一小块加强板

切好的加强板,利用了原板的两只螺丝孔,自己打的孔有稍许偏了,目前不影响使用

拆下原厂的挂载,称重

DIY的挂载,称重,重了4克。如果找到合适的碳板,应该会更轻。

五、装机篇:

装机了,侧面图。

装机顶面图,加强板装在玻纤板上面,瞬间硬了

装机正面图,看看效果怎么样?

最后称体重,DAYA-550装上云台、相机和格式5300mAh电池,总重2.145Kg

THE END

楼主:
在5IMX发图真折腾

网友:
有点不雅观

楼主:
实用就行哈哈

网友A:
daya新版本机子不就是新的挂载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ya新版本机子不就是新的挂载板么

还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重啊 ~~~~

重吗?没这么大的碳板

楼主:
谢谢,这个很简单,你也可以做

网友C:
我也发现带胶圈的管夹和减震球一起使用反而会放大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带胶圈的管夹和减震球一起使用反而会放大震动

原厂已经出了新挂载了,不会做的话可以买

网友:
效果如何呢??
期待视频出来~~~

楼主:
还没最后调好,昨天拍了一次,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