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高一图传最远距离一般都是多少?

楼主(2015-01-25):
我用鹰眼一体机,天线是店家送的平板和蘑菇天线,每次出去飞五百米左右图传基本就到极限了,最远一次三十米高590多米,飞180米的时候五百米左右会雪花遮屏。
       照说不会这么近吧?是有什么我没注意到的问题吗?难道高压线塔也会影响图传信号?   还有至今已经在500多米处触发三次返航降落了,futaba的14sg遥控距离应该不会这么短吧?难道接收机也会受高压塔干扰?原谅我每次出勤的场地都有塔……

网友:
你好歹也报一下发射端的配置吧

楼主:
发射端不是高一原厂配的吗……我一回去查查,要不是原厂配的我马上去买个新图传~

网友A:
鹰眼送的天线质量还是一般般的 近距离将就 想远飞的话还是在天线上下点功夫啊

网友B:
鹰眼出厂没有标配天线!天线都是商家搭配的!你这种遥控器接收机500M失控和图传信号不好的情况,要么就是你飞行的电磁环境不好,要么就是你接收机安装位置和图传发射功率、图传系统天线不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送的天线质量还是一般般的 近距离将就 想远飞的话还是在天线上下点功夫啊

谢谢您~这就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出厂没有标配天线!天线都是商家搭配的!你这种遥控器接收机500M失控和图传信号不好的情况,要么就是你 ...

谢谢~确实每次失控返航都是离高压塔100米范围内,只是有时候手动模式也会有返航,图传都是会断的,之前用店家送的平板天线,看来的换一个了.

网友C(2015-04-02):
楼主的图传改进了吗?我飞到150米高,1200米远的时候就看不到图像了,手机显示返航降落。

网友:
高一飞这么远啊,对电池还是需要信心啊,大家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D:
你的多次500米就返航是不是飞行距离限制在500米?你高一原配的图传发射端带不带风扇的?不带的话估计是小功率的发射机,距离应该远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传改进了吗?我飞到150米高,1200米远的时候就看不到图像了,手机显示返航降落。

你加了电台吗?那麽远还能收到数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多次500米就返航是不是飞行距离限制在500米?你高一原配的图传发射端带不带风扇的?不带的话估计是小功 ...

哈哈~谢谢关心呀  带风扇的, 没有设距离限制,但是每次出去500多米就雪花了.   不过后来想想还是在视距内飞行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电台吗?那麽远还能收到数据,谢谢

有电台的~一般电台会先报警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电台的~一般电台会先报警 .

你的高一有没有限高?

网友F:
这个距离肯定不对,检查频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高一有没有限高?

高一国内固件限高300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电台吗?那麽远还能收到数据,谢谢

多打个1,是200米远的时候图像就不清楚了,手动飞的时候出现返航降落,不知楼主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打个1,是200米远的时候图像就不清楚了,手动飞的时候出现返航降落,不知楼主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遇到过啊~一般不是在村落附近就是有信号塔高压线,   目前发现信号塔干扰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