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 零号机 炮灰级 超低价 麻烦高手推荐一个廉价的飞控

楼主(2015-01-25):
按照传统 先报配置

机架  台湾 ARK  500级  有刷电机  全金属 机架
电机  银燕  2832      550KV  无刷电机
电调   山寨    100A
电池     2400电芯       6S     自己组和的
发射机   富斯   i6
接收机   富斯   IA6
舵机    银燕 17克    模拟3个  数字1个
锁尾陀螺仪       ZD720
大桨    竹子做的  白色  随机带的桨
5V供电  是用 日本的模块自己做的

机架是  台湾 ARK   最古老的  500级  有刷电机 机 架    全身 金属  但是  很便宜和遥控差不多钱
电机安装不上  换了无刷的电机架  才安装上    电机齿轮 孔小了  换了一个齿轮
      现在刚刚能悬停  还四处乱晃       巡航都不敢做      麻烦
高手们 推荐 一个 廉价的 飞控   能稳定的悬停就可以 不用飞  3D   巡航就可以  先谢谢了

下面上图

网友A:
粗工滥造啊,不是刻意打击你,安全隐患太大了。仔细再改造改造吧,把线整理好,把裸露的电极都包好,别用胶带。

网友B:
是要把台子拉起来吗

网友C:
这机子看着有点捉急啊 敢飞吗

网友D:
APM,非它莫属………………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E:
哦哦好大意的一款机

网友:
折腾行家

网友:
电子技术活蛮好,注意一下绝缘,电调和稳压用易拉罐包装膜热缩包装,自己做蛇管把线滤清楚,赞一个.

网友F:
头晃还是机身晃还是尾巴晃?

网友G:
這下我服了,到底花了多少搞到起飛?

网友:
顶一下,是多通道**供电吗?如果不是为何不直接供电至接收后用标准插口件呢?盼复!

网友:
为何**?独和立呀!

网友H:
电池怎么那么靠前

网友:
够折腾了

网友I:
接收天线好奇葩,不怕被桨叶打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工滥造啊,不是刻意打击你,安全隐患太大了。仔细再改造改造吧,把线整理好,把裸露的电极都包好,别用胶 ...

以前 没玩过 会飞的 模型   直接上  500级  起点有点高   所以 弄得一塌糊涂  能离地 我已经很高兴了   没想玩专业的   这个机器的目标就是  最低成本 能悬停 能巡航就行   呵呵呵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控?用锁尾陀螺都行啦  这个机架看着好新啊

这个是  测试大桨 有没有 双桨的时候 照的   飞过几次后 就没有这么新了  呵呵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把台子拉起来吗

我这是在 测试 大桨有没有双桨  怕飞起来 把它捆上了   呵呵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看着有点捉急啊 敢飞吗

我也有点 害怕   主要是怕射桨   但是 实践过后 发现   ARK这个牌子 还是很不错的   机架很好  悬停有点偏 但是飞的 比较稳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非它莫属………………

谢谢 回复   APM 有些贵   调试也非常麻烦 有没有 像 4轴    里面  QQ那样 廉价 且不用调试的 飞控 推荐一个

楼主:
谢谢提醒   ARK这个牌子还不错  机架比较结实  飞过了  悬停 时  有些跑偏 但是比较稳   还不错  远离人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好大意的一款机

谢谢关注   新人的 零号机  没经验  没想专业的玩  能飞起来  我就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晃还是机身晃还是尾巴晃?

谢谢关注    这机器现在 起飞后  偏右    用方向舵能修正过来   悬停时  还可以  就是不能脱控 要 不断修正   没敢做任何动作     冬天了 在没有玩  现在在室内 飞 新做的 四轴     呵呵呵    电路部分 我的电调 不带供电      舵机接收机陀螺仪的都集中由  日本 模块 供电  电压 5V  电流 7A    就是机身上很乱的 细黄色线   所有信号线 全部用 地线 屏蔽   注意了走线 没有 环地   除了 电池 无刷电机 没有接插件  全部接点焊接上了  这个价钱的飞机 没想 维修 炸了就让他报废  再把零件全部拆下来    做四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下我服了,到底花了多少搞到起飛?

谢谢关注新人的 零号机   全部是 淘宝最便宜的零件 装起来的   起飞价格   600多元      不算遥控和电池   遥控 240  电池 75    能飞  起飞有些偏右   悬停还可以  要不断调整  不能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怎么那么靠前

新人的 零号机   不会弄  装好后 尾巴很重  听说要 头尾 平衡  就努力的把电池靠前  总算平衡了  哈哈哈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收天线好奇葩,不怕被桨叶打着么

我这 水平  不做3D飞行  悬停  和巡航 应该没事   真正飞行的时候 会用胶带固定一下   这样看 像不像两个触须  谢谢关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复   APM 有些贵   调试也非常麻烦 有没有 像 4轴    里面  QQ那样 廉价 且不用调试的 飞控 推荐 ...

APM的价格已经和K8差不多了,QQ那样?没几个支持直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的价格已经和K8差不多了,QQ那样?没几个支持直升机的…………

看来 只能  硬着头皮 上  APM  了     价钱到能接受     就是不会单片机  调试 不会    我 先学学 调试把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这机器现在 起飞后  偏右    用方向舵能修正过来   悬停时  还可以  就是不能脱控 要 不断修 ...

你的陀螺不给力,或中立点不对。换个K8加上FBL头就可以达你所愿,K8斜盘可以用模拟。

网友F:
最好把尾皮带齿轮换金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 没玩过 会飞的 模型   直接上  500级  起点有点高   所以 弄得一塌糊涂  能离地 我已经很高兴了    ...

不是能不能飞的问题,这是直升机, 出了事 会死人的。

网友K:
飞航线的话,认真用模拟练练,不用上飞控。

网友L:
能飞吗。这个飞机

网友M:
折腾不死你。。。希望以后修机的时候你的激情不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把尾皮带齿轮换金属

我这个 机架 太便宜了  也很特殊  零件 根本 买不到  哈哈哈  先不上飞控了  随便飞飞 好了 以后 可能 主攻多旋翼了   不过 我觉得  多旋翼 没有直升机好玩  但是直升机 太费钱  不是土豪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飞吗。这个飞机

谢谢关注  能飞  就是  不太稳  没有飞控  不行啊  不能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能不能飞的问题,这是直升机, 出了事 会死人的。

谢谢提醒  我也很害怕   我会记得 远离人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航线的话,认真用模拟练练,不用上飞控。

知道了   暂时 先这样飞飞 吧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折腾不死你。。。希望以后修机的时候你的激情不减

谢谢关注   反正是 最廉价的  炮灰级    炸坏了  不用修了   这个  古老机架零件根本找不到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 机架 太便宜了  也很特殊  零件 根本 买不到  哈哈哈  先不上飞控了  随便飞飞 好了 以后 可能 主 ...

快乐就好,最近看看书玩起陶笛了,模型暂时不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