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工不锈钢件用什么车刀比较好?

楼主(2015-01-25):
请问加工不锈钢件用什么车刀比较好?我买的经常断,或者干脆弄不动!

网友:
含钴铣刀 金黄色那种

网友:
看错了。。车刀用数控刀粒。。很容易切

网友:
YG6  YG8都可以的。

网友A:
呵呵,最近一直在弄不锈钢。。。。专门到网上买了不锈钢切削液,各种试验。。。

不锈钢外圆还好,,没啥大问题,,,,最烦人的是内孔,,10mm内径的孔,,人得守在机器旁边,时不时的帮忙拉一下钢丝球。。。

不过现在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两个关键:

1,冷却润滑,这个用切削液就行了,,循环使用,淘宝又卖,很便宜

2,刀片锋利,,铝用刀片比通用刀片好用,比钢用刀片好用,,可能是铝用刀片锋利的原因吧,,,,不锈钢刀片估计更好用,不过没试验过,当初嫌贵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最近一直在弄不锈钢。。。。专门到网上买了不锈钢切削液,各种试验。。。

不锈钢外圆还好,,没啥 ...

谢谢指点,我也弄个铝用的试试,意思是含铝白钢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也弄个铝用的试试,意思是含铝白钢刀吗?

不是。。。。。我说的是铝用刀粒子,也就是加工有色金属的刀粒子,,造型比较锋利,,,其实这样弄是不合理的,,肯定不耐用。。。

关键是切削液,,,也就是润滑冷却,,有切削液后,普通刀片也好加工,,只要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