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横轴 尾轴螺丝的探讨,欢迎拍砖!!

楼主(2015-01-25):
以前跟 某厂机手吃饭聊天的时候 探讨过螺丝胶 ++螺丝的问题。大师的回答 即让我同意 也让我震惊。【原因是我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螺丝要上紧 【螺丝胶+轴承胶 适量 关键部位上一点就可以了】 其余别的部分随意。 大家也是这么干的吗? 欢迎讨论 喷 !!

网友A:
转动的地方我都上2 3丝胶 其他加垫子不上胶 飞了几年从没松过螺丝

网友B:
原先PRO 塑料电池座 的自攻螺丝 掉过,上天好好的,降落回来发现少颗螺丝,不过不惊讶,因为原本就上不紧了。
再分享一个事列,估计得有几年了。那天一朋友飞500,飞着飞着发现机身拖着一个东西,飞回来一看, 是尾撑,原来固定尾撑的螺丝掉了,另一端没掉,尾撑就拖着了,那种情景你应该能想象的出来,幸亏当时没翻过来,要不然尾撑打到桨,必炸,而且炸了之后还真不一定能分析出原因。
我反正所有(除了自攻)螺丝,多多少少都涂点螺丝胶

网友C:
我是每一颗螺丝都点上胶,如果是因为没上胶造成炸鸡,我会后悔死掉的。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有借鉴性。。是的 上胶安心一些, 修机多少费一点心。 不上胶省事,但是要勤检查。还得注意 上螺丝的力度!!

网友D:
我认为对金属部位的镙丝都应该上胶

网友E:
横轴尾轴,顶丝上胶,顶丝上紧些,其它地方不需要好紧,但要上胶。450就随意些,有些上胶有些没上。不过螺丝上太紧一是容易滑二是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