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溶铝失败,锅烧烂了,铝没溶成最后改烧烤了

楼主(2015-01-25):
前几日溶铝失败,锅都烧烂了,最后铝没溶改烧烤了!
锅为啥会烂呢?拖拉机的缸桶加焊了一个底,买了10元的煤炭(6毛一斤)
请问熔铝应该用什么样的锅底?

网友A:
好像都用坩埚吧 不会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用坩埚吧 不会烂吧

就是是陶非陶的的那种  某宝大把的

网友:
是没盖盖子吧

网友B:
熔铝用钢管铁管都行,壁厚应不小于5毫米,计算一次需要熔化的量,
焊一个熔器吧,温度600度左右就熔化了,明显发红800度了,红白
就1000度左右了,锅就快不行了,掌握好温度是关键,用小鼓风机
吹一吹。熔铝很容易的。附图:

网友C:
用坩锅,我熔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572016&extr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14023&extra=

网友:
气缸套是压铸的

网友:
用六个核桃罐就可以溶铝

网友:
自己溶的铝

网友:
我想融易拉罐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坩锅,我熔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572016&extra=
http://bbs.5imx.com/bbs/ ...

谢谢指点,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铝用钢管铁管都行,壁厚应不小于5毫米,计算一次需要熔化的量,
焊一个熔器吧,温度600度左右就熔化了,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小时候用炒菜勺子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