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 TS832 5.8G图传 干扰 直接导致精灵一 完全失控。

楼主(2015-01-25):
20150125 北 京西五环外飞场 精灵一 TS832 5.8G图传 干扰 直接导致精灵一 完全失控。

设备 精灵一 (双十一抢购FC40)
遥控 原装小白
图传 TS832 5.8G 600mw 图传
摄像头 4140+673方案
电池 原装2200mah 3S 电池

事件回放:

使用上述设备 解锁 起飞后 离地一米五高度,方向随遥控器动了一下,再之后就全部失控。自动升至15米高度,距离起飞点8-10米半径环形飞行。

期间出现自动返航降落,在离地2米左右又恢复原高度继续绕圈飞行。

最后返回到起飞点 在降落过程中被我用手抓住,拔电池。

之后在飞场原地进行测试。把图传断电后,遥控信号即可恢复操作。图传上电后依旧失控。

不知还有没有 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学。

发上来 给大家提示提示吧。

网友A:
FC40的控就是5.8G频率的,用5.8G图传果断扑街。一定要这么用就换其他频率的图传吧,24或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40的控就是5.8G频率的,用5.8G图传果断扑街。一定要这么用就换其他频率的图传吧,24或1.2.

可有不少人 是这么搭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C40的控就是5.8G频率的,用5.8G图传果断扑街。一定要这么用就换其他频率的图传吧,24或1.2.

精灵1的控式2.4G的,和FC40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有不少人 是这么搭配的。。。

精灵1和FC40完全不是一款机器。精灵1的控是2.4G的。

网友:
楼主是你自己的问题 去理解 精灵一是精灵一 线说清楚你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1和FC40完全不是一款机器。精灵1的控是2.4G的。

精灵一和FC40 是两款机器??? FC40的小白控不是5.8G的么???

网友:
闻所未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灵一和FC40 是两款机器??? FC40的小白控不是5.8G的么???

呵呵……精灵系列遥控器有2.4G和5.8G两种频率的……去官网看一下吧,分别对应用APP的和不用APP的机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精灵系列遥控器有2.4G和5.8G两种频率的……去官网看一下吧,分别对应用APP的和不用APP的机型

的确如此,FC40的精灵,因为相机占用了2.4G,所以控其实是5.8G的。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FC40的精灵,因为相机占用了2.4G,所以控其实是5.8G的。楼主啊~~~

我靠 一不小心又中招了。。。
早知道 还不如抢那个不带FC40的 版本呢,。。。

多花了百十来块,这下倒好,倒成了麻烦了。。。

网友D:
你双11买的F-40比我划得来,我的要3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双11买的F-40比我划得来,我的要3100

划算是划算,可倒成了麻烦。。。

要想FPV的话,出外场 和别人的信号正好冲突。。。

哎。头疼

楼主:
其实,这个帖子 也没有指责谁的意思,只是提醒一下。
估计也是赶上我倒霉,别人干扰顶多就是水波纹,到我这直接把遥控信号干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帖子 也没有指责谁的意思,只是提醒一下。
估计也是赶上我倒霉,别人干扰顶多就是水波纹,到我 ...

市面上5.8G图传龙蛇混杂,没办法。。。杂波、频率都不靠谱。正常来说不至于干扰到彻底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5.8G图传龙蛇混杂,没办法。。。杂波、频率都不靠谱。正常来说不至于干扰到彻底失控的。

估计是 正好同频了。。。哎 一米就失控了。。。

大雨帮我举着精灵,我在旁边解锁。只有解锁加锁信号是特么基本遵守的。。。其余 就是胡逼信号了,尤其是油门信号。

网友:
这个……5.8G打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