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寻机BB响方案

楼主(2015-01-25):
新手练习飞小固定翼和250小四轴,经常掉到草丛里面找半天找不到,想用BB响改装个东西,达到两个目的
1,BB响原有低压BB响报警功能
2,没达到报警电压时,用遥控器开关通道控制BB响是否响,这样坠机后,找到坠机附近,打开遥控器开关,很容易寻声找到机机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方案的,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去X宝买一个跟踪报警器,很便宜的。串到任何一个舵机线上,只要一分钟之内这个舵机没有收到摇杆信号就会报警,直至电池耗尽。当然你必须保证炸机没有把电池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X宝买一个跟踪报警器,很便宜的。串到任何一个舵机线上,只要一分钟之内这个舵机没有收到摇杆信号就 ...

这样是不是不能设置失控保护?另外这个能低压报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不能设置失控保护?另外这个能低压报警吗?

不影响设置失控保护,但没有低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设置失控保护,但没有低压报警。

哦,那可以试试,我找找看,感谢

网友:
在机身上安装个gps 有osd 或者 数传 获取经纬度,这样的方案会不会更容易寻找呢?都直接报出了经纬度,直接那个手持GPS过去就完事了。都不用测定方位和距离呢。。。

网友:
直接买一个报警器好了  用起来很方便声音也很响

网友B:
有一种没有数码管的微型的,满足你的要求,找二 十 八 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没有数码管的微型的,满足你的要求,找二 十 八 元的。

好的,感谢

网友:
现在不是有BB响带失踪报警的吗,好像才10元

网友B:
这种:Matek BB响 电显 电压报警 航模追踪器失控报警器 三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Matek BB响 电显 电压报警 航模追踪器失控报警器 三合一

感谢,找到了,不过都是一分钟遥控没动静报警的,不过也可以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Matek BB响 电显 电压报警 航模追踪器失控报警器 三合一

这个某宝应该怎么搜索

网友:
不完全是,可以设一个开关(比如起落架)控制它响不响!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看视频,有三种功能,F2是用一个2档拨杆通道主动触发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有三种功能,F2是用一个2档拨杆通道主动触发叫声。

这个好

网友:
刷个blheli,可以设置油门信号为零(熄火)1分钟后自动响,

网友:
可加个BB响!

网友D(2020-04-27):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有三种功能,F2是用一个2档拨杆通道主动触发叫声。

视频里接线看不太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视频里接线看不太懂
配个视频,看懂了吧,两根电压测量线接电池的放电接口,用来测量电池的总电压。三根线接接收机的通道5,遥控器上通道5开关扳一下就响。另外电压报警的功能也是有的,可以自己设3.4V~3.7V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