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pix,定高 左飞 掉高

楼主(2015-01-25):
本人用的h450自制鸡架,郎宇221,1047桨,自稳模式下,往右飞掉高不明显,往左飞掉高明显,求指教,做过桨静平衡。气压计边上也有塞海绵。

楼主:
自顶!等待大神

网友A:
也遇到过,等大神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过,等大神出现

遇到过?那你现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遇到过?那你现在?

没玩了,有挫败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了,有挫败感

。。。。。。。怎么可以放弃呢

楼主:
没有大神可以为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B:
轴距小的需要整流罩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小的需要整流罩才稳定

什么是整流罩?那为什么右移没事,左移有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整流罩?那为什么右移没事,左移有事呢?

你电机的转向的区别吧 右移可能加到的风没有影响 左右那个电机加大刚好吹到了,所以影响了定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整流罩?那为什么右移没事,左移有事呢?

你电机的转向的区别吧 右移可能加到的风没有影响 左右那个电机加大刚好吹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的转向的区别吧 右移可能加到的风没有影响 左右那个电机加大刚好吹到了。

不会吧,我试过好几个时间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试过好几个时间点了

别迷信那个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迷信那个海绵

多少还是有点用处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还是有点用处的吧

不稳定 只有加盖子就一点都不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