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接收信号问题

楼主(2015-01-25):
我用自己的单片机板子给电调提供信号,按照一般的规定,提供20ms周期信号,脉宽在1到2毫秒之间调解,但是电调就是提示没有收到信号(发出2秒一次的哔哔声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高手给判一下

楼主:
电调是新的,说明书上说要校准油门,按照说明要把油门打到最高,电调上电B两声,然后在把油门打到最低,我是先让单片机板子输出2ms脉宽信号,模拟最高油门,然后给电调上电,但是没有两声BB,只是有电调自检声音,然后就是接收不到信号的声音

网友A:
你先不要接 电调 去找个 普通模拟信号的舵机 试试 舵机好用了 在去接电调 电调多信号 要求比较特殊还要调试 校准 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