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让我纠结让我爱!!!@@@

楼主(2015-01-25):
这台logo陪我快2年了,总想说点什么,装机贴有很多,今天还是鼓足勇气分享一下感受吧。

1 动力搭配:
原厂推出的套装一共三种,请见下表,这飞机设计的比较早,估计那时候动力系统还不行,按照套装计算的最高转速也就2300-2400左右,我买的是套装一,我曾经用100%油门地面零螺距测试过,刚好2300。现在很多人700级飞机都在2100-2200转飞行,对于600级来说2300确实有点低了。我现在只能把油门提高到93%飞行,螺距加到14度,这样勉强还好,不过补转空间不足,很容易掉转。所以想要爆飞的同学买这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把动力计算好。至于怎么搭配更好还是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吧,我觉得应该在80%油门位置控制在2300左右才会比较暴力了。

2 改装升级:
原厂推出的设计经过我将近500个起落的飞行觉得确实有几个地方需要升级一下:
2.1 大桨夹
     品牌:冰人
     优点:金属材料,刚度好。原厂的塑料桨夹刚开始还是不错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约150起落以后)螺栓孔会被拉长,猛的一拉螺距就好像下雨天一股风过来把伞吹翻上去一样,都看得出一个v形了,我勒个去,然后飞机对螺距的反应严重滞后。想要飞行风格干净利落、停顿感清晰、暴力一点的话首先就要更换。
     图片:为了保持和塑料版的形状类似冰人把这个桨夹设计的过强了,用起来很安心。

2.2 机身加强
    品牌:spedix
    优点:加强了机身前部和脚架连接处的强度,经过两次炸鸡验证,机身均幸存。
    图片:

2.3 电池
    品牌:都行
    优点:强烈推荐安装,很不幸我就因为电池脱出,带断了插头炸鸡了。电池板有一个好处就是下面一个金属零件可以卡在机身上,而电池板上的面积很大,魔术贴的摩擦力足够。另外可以方便安装电池,需要注意的是马达轴不能突出来,突出来磨掉就好了。
    图片:如上图

2.4 皮带
    品牌:冰人
    优点:原厂皮带的缺点大家都知道,耐用性稍差,承载能力弱,容易跳出来,贵,170元左右,每炸必换,另外小齿盘炸鸡后幸免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自从换了冰人的小齿盘、皮带、尾轮后尾巴一下子就利索了,停顿感好了,价格便宜多了,1/3,炸鸡后什么情况还没有试过。但是冰人的这个皮带也有缺点,咬合精度差一点,噪音很大,震动也就大一些,下面的视频大家可以听的很清楚。小齿盘换成了cnc实心的,感觉还不错。
    图片:

2.5 头罩绑带
    品牌:自制
    优点:某些动作很容易导致头罩脱开,例如向后下楼梯、后退航线。有一次差点被大桨搅碎了。我的方法很简单,用魔术贴固定一下就行了,为了美观并突出品牌,我保留了mikado字样,哈哈,后面头罩再也没脱开过。
    图片: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升级件,例如一体化尾波箱、金属尾桨夹,大家根据个人情况升级吧。

3 维修维护
3.1 维修
一共炸过两次,第一次炸鸡的帖子如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8225。第二次炸鸡就是因为电池脱出。损失总体上应该比700级飞机略低,mikado的配件确实贵。但是这飞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修好后没有后遗症,得益于塑料机身的弹性,只要不碎就不会因为炸鸡产生塑性变形,精度就不受影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3.2 维护
已经将近500起落了,我大概200起落更换轴承,仅更换主轴上下轴承、尾轴两侧轴承和尾滑套轴承就可以了,mikado采用的是标准轴承,在某宝上可以轻松买到。这6个轴承的价格仅是原厂主轴座1个轴承的价格。所以从维护上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皮带直驱就是简单。至于皮带调整的问题我觉得还好,没有遇到过麻烦的时候,调整好基本就不用管了。

只有主轴轴承换起来稍微麻烦一点,不过总的更换工时可以在1.5小时以内。

4 飞行感受
最后该说说飞行感受了,logo600确实不那么硬朗,可能跟塑料机身的刚度不足有很大关系,有时候大奖会有噗啦噗啦的声音,但是机身较轻,飞起来感觉轻盈,熄火降落很好练习,一谈到600一定会和550进行比较,550对电池的负担重一点,个人认为会比较费电池。当然一块电池的优势也很明显。总的来说logo600sx是很好飞的一款飞机。

飞的很菜,东倒西歪,这组电池有点老了,后面掉转太严重了。大家看段视频吧

5 总结
有一段时间纠结的很想把它出掉,后来又觉得离不开,我想我喜欢的还是:
-》高耐用性,mikado的特长!快500起落依然没什么差别。
-》炸鸡后恢复容易,没有后遗症。
-》维护简单,轴承数量很少,很省心。
-》电池负担小,省电池,不会因为大电流让电池怀孕。
-》飞行手感更接近700级,作为练习机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马拉一个币,楼主谦虚,好鸡好手功

网友:
顶刘哥老狗  祝爽飞爽炸

网友:
600级的练习机   任性

网友:
有情怀的人

网友:
顶刘哥了,不过大桨夹轴承是很费的,要注意换,反倒是主轴和尾波轴承比大桨夹的轴承损耗的慢

网友:
经验之谈,必须顶了!如果我要上LOGO肯定按照LZ的建议搞,不过我估计是不可能啦

网友A:
刘哥进步神速,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雷虎专业户。。。。。遥想曾经那时候我也有台狗。。。。。

网友:
赞!~~~

爆个料,LZ是商飞的,自然飞行技术了得

网友:
最贵的塑料机了

网友:
同飞logo600SE,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哥进步神速,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雷虎专业户。。。。。遥想曾经那时候我也有台狗。。。。。

队长,我当时就是看了你的狗才起念买的

网友B:
好贴要顶,下回试试俺的550SX对比一下手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要顶,下回试试俺的550SX对比一下手感啊

好啊奔总

网友:
好贴,给上logo 600的一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C(2015-03-11):
刘总请问你的logo600还出售吗?诚心收购 qq2756443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总请问你的logo600还出售吗?诚心收购 qq275644372

现在打算飞下去,暂时不出了

网友:
同是600SX

     必须顶一个!!!

网友:
很漂亮的一个飞机,但是始终接受不了塑料机身

网友:
我的logo 600都是飞900转的。超级安静,超级省电:)

网友:
偶然又翻到这个帖子,刘哥的帖子都很用心质量很高
一定起落数后注意检查 大桨夹轴承,尾桨夹轴承,包括轴承和推力轴承 这些轴承在一定起落后也会损耗,特别是炸机后

网友D(2015-04-20):
你好,楼主,我也打算换轴承了,能把轴承的尺寸发给我么?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也打算换轴承了,能把轴承的尺寸发给我么?谢谢啊~~

具体一定要看说明书哦,按照说明书上的规格直接在TB里面搜就ok了。

网友:
顶,飞机保养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