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AZA LITE飞控一键返航后夺因飞机控制权的操作

楼主(2015-01-25):
飞机一键返航(或失控返航后回到可接收遥控信号)时,已处于本人操作地点,但由于操作地点过于狭小,想取回控制权手动降落,此时扳挡仍在一键返航模式,请问此时应该如何取回控制权?如是失控返航的又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开关拨到手控档,ATT档

网友B:
切换时,最好保持油门在中位,根据情况再操作

网友C:
注意油门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今天问了一个老航模,他的说法是一键返航后,需要手动控制时,要将一键返航扳回去,同时油门要在中位即可

网友D:
说明书说的多么详细……你来这发帖子问……

网友E:
.......楼主可以在空旷的地方先试验下~

网友F:
NAZA LITE 哪里来的一键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