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naza m)怎样装H3-3D云台

楼主(2015-01-25):
  手头有一台精灵一代,飞控是naza multicopter,改装了大电池,想再装H3-3d云台。 咨询了一些卖家,说是只要买H3-3D 标准版(带GCU模块)即可,谁知买来之后,发现飞控上根本没有可插can bus 信号线的插口。  咨询大神, 怎样能用上h33d云台?

网友A:
换个新的pmu模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pmu模块即可

PMU模块也是通过can bus接口与飞控连接的,但飞控上没有这个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MU模块也是通过can bus接口与飞控连接的,但飞控上没有这个口啊。

就是飞控上原来插GPS的EXP.口子,经过PMU后才变成CAN 口的

网友B:
楼主加我微信我详细跟你说186007167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我微信我详细跟你说18600716726

好谢谢,加了

网友C:
换个中心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中心板就是了

换中心板或者加PMU二选一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中心板或者加PMU二选一是吗?

对的,个人觉得换中心板更合适一些

网友:
换升级中心板,或者买PMU.
推荐中心板

网友:
上3d云台换中心板即可,用新版本的带波轮的遥控器的话,拆开控里的结波轮的电位器里的红色和灰色的线调换下就可以正向工作了,没换的话呢是反向工作的

网友D:
根本用不着pmu,我精灵1改2都完美了,云台也完美了,没上pmu,主控还是v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用不着pmu,我精灵1改2都完美了,云台也完美了,没上pmu,主控还是v1的

不用pmu的话,云台GCU的Can线插头插哪里? 飞控是插不进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pmu的话,云台GCU的Can线插头插哪里? 飞控是插不进的吧?

也用不着gcu,直接8pin先就好了。欢乐中心版之后会有一个禅思云台的专用的接口,接上去之后,接抗干扰版,抗干扰版再接3d云台就好了,前提是要换中心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用不着gcu,直接8pin先就好了

8pin是查到中心板上的插座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pin是查到中心板上的插座是吗?

是的

楼主:
那就得换中心板了。我的精灵一代中心板是没有插座的

网友:
现在精灵1的升级中心板不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