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500那点事

楼主(2015-01-25):
现在决定就买500l了。但是只要空机和马达。其他的就电调 三轴和舵机麻烦大家推荐下。哪种比较好。大家都在用的。还有就是充电器。不要太贵的。但也不要那种只适合500的,想以后入大鸡也用的着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亚拓不出空机,买套机不用的二手出掉。充电器308dou不便宜也不是最贵。其他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不出空机,买套机不用的二手出掉。充电器308dou不便宜也不是最贵。其他楼下继续

那我看淘宝怎么有卖一个空机加一个马达的呢 其他都是店主配的 那500l直接买套机怎么样

网友B:
套机除了陀螺仪以外,其他都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看淘宝怎么有卖一个空机加一个马达的呢 其他都是店主配的 那500l直接买套机怎么样

套机的陀螺仪很少人用,电调如飞3D不够

网友D:
500L的话,就买新春特惠版,充电器PL6+35A台达电源=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机除了陀螺仪以外,其他都挺好

买什么陀螺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机的陀螺仪很少人用,电调如飞3D不够

我现在能四面悬停和空翻。那我陀螺仪和电调应该换什么呢?昨天一哥们给我说有人买了550l舵机买回去就出问题了。所以很怕,我买的第一架150也是拿到舵机就出问题后来就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L的话,就买新春特惠版,充电器PL6+35A台达电源=1500

我现在四面悬停都会了,还会前滚和后滚翻,想练航线和3d,舵机和电调够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能四面悬停和空翻。那我陀螺仪和电调应该换什么呢?昨天一哥们给我说有人买了550l舵机买回去就出问 ...

陀螺最好V8,MB,很多模友用K8,这个要看RP,电调以你现在水平可以,但要暴力3D就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最好V8,MB,很多模友用K8,这个要看RP,电调以你现在水平可以,但要暴力3D就要升级。

再帮我配个450l的配置大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帮我配个450l的配置大神

450l空机+kst215*3+515*1+好盈50av3+蝎子2520/460mx选1+双灯Kbar=于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l空机+kst215*3+515*1+好盈50av3+蝎子2520/460mx选1+双灯Kbar=于爆力

要多少钱啊

网友F:
用蝎子的2520就别用V3,蝎子要求8MHZ,V3不支持,当然你不用定速,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蝎子的2520就别用V3,蝎子要求8MHZ,V3不支持,当然你不用定速,倒是可以

定速是什么东东啊。那我用亚拓原装电机就可以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定速是什么东东啊。那我用亚拓原装电机就可以了吗?

建议楼主先充实自己再考虑上什么飞机,多在群里面了解通俗语言和其功能与作用再考虑配置自己心意的飞机,不然模友推荐给你的配置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配,到底优势在哪里,还有就是自己选择某款陀螺仪,以及陀螺仪的调试,积极推荐先折腾450,每个模友必须经历的一款机型,在这款机子上找到你要学习的东西,模型没竭尽,有模友带是少走弯路,但是不适当走走弯路也不是自己的路,模型这条路重在了解学习,切记不要跳跃,不然会走不长久的。纯属个人经验,不认同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先充实自己再考虑上什么飞机,多在群里面了解通俗语言和其功能与作用再考虑配置自己心意的飞机, ...

说的太好了少将。嘿嘿。我就是对舵机什么的一翘不通,之前看吧友们说配了这个舵机那个电调的也没太在意,以为亚拓原装的就是最好的。对国产的配件也不怎么感冒,毕竟花几千大洋换的是质量和外观都不怎么样的国产山寨货心里很是不爽,通过这几天下来收获还是蛮大的。看来要想把航模玩好必须要提前下好很多功夫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的太好了少将。嘿嘿。我就是对舵机什么的一翘不通,之前看吧友们说配了这个舵机那个电调的也没太在意, ...

对的,先做功课吧!当你了解设备了,和设备的功能后再选择上装备会觉得这就是我要的,对于我来说这样配就够了,模友建议的人家也是好心,但是往往问的人越多,答案就越多,搞得自己纠结万分。有人说这个好,又有人说这个垃圾,呵呵!比如说你对什么感兴趣就拼命从论坛中找答案。现在精华贴越来越少了,多看看以前老模友的精华贴,你会收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的,先做功课吧!当你了解设备了,和设备的功能后再选择上装备会觉得这就是我要的,对于我来说这样配就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