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今天各种抽风求解

楼主(2015-01-25):
先说一下我的配置情况:apm2.8,但用的雷家的数传和osd,UBEC和雷家的电压电流传感器同时给飞控供电;

楼主:
额额,还没说完怎么自己就发了QAQ,问题就是用数传链接飞控不知道为什么总连不上,time out然后“No heat packet recived",但可以解锁;可是用usb连接飞控的时候可以连上,但报错"prearm: check board voltage",这时已经解不了锁了=_=

网友A:
数传和osd由什么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额,还没说完怎么自己就发了QAQ,问题就是用数传链接飞控不知道为什么总连不上,time out然后“No heat p ...

数传连接没有连接成功,超时,没有收到数据包?USB连接,检查主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和osd由什么供电?

都是直接由飞控供电的以前都一切正常,除了有一段时期数传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时usb连接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今天回到老家然后把拆好的飞机重新装了一遍,唯一做的改动就是加了个ubec,不过感觉应该与这无关,因为拔掉ubec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传连接没有连接成功,超时,没有收到数据包?USB连接,检查主板电压?

额,对呀,我知道是这个意思。。。请问怎么查看主板电压,我只会看日志中的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直接由飞控供电的以前都一切正常,除了有一段时期数传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时usb连接还是 ...

数传和osd单独供电吧

网友:
我的APM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开机后很长时间无法解锁,打开电脑的MP后一直报"prearm: check board voltage",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