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50用的耐用锁尾舵机

楼主(2015-01-25):
今天的锁尾KST215挂了。入魔至今,个人飞的比较多,感到尾舵消耗比较大,用过的锁尾舵机分别是1.KDS的9G塑料齿(20电挂了)2.两个恒吉的922(平均都是200个电左右就挂了)3.三个恒吉的732(舵机发热量非常大,平均每个500多起落,没挂,但金鱼尾严重,不敢上天,退役)4.215一个(飞了1150个起落,今天寿终正寝)。

楼主:
现在看中515,但参数是6-8.4V的供电,我电调供电只到5.25V,不知是否能用,还有这515价格是215的两倍,不知寿命是否达到2倍

网友:
BLS257,有2K多起落了,依然在服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中515,但参数是6-8.4V的供电,我电调供电只到5.25V,不知是否能用,还有这515价格是215的两倍,不知 ...

用 小型 无刷舵机 吧。。。

KST BLS 505 —— 无刷 才真的 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小型 无刷舵机 吧。。。

KST BLS 505 —— 无刷 才真的 耐用。

电位器的寿命也是个问题

网友C:
s1107  比较期待!  不知道亚拓520  525怎样噢~用过的朋友也说说呗

网友D:
锁尾首要标准,窄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s1107  比较期待!  不知道亚拓520  525怎样噢~用过的朋友也说说呗

我估计有1K个起落了,还很健康。

网友:
我用的也是215,1千多个起落不错了,再买一个215就是了,又便宜有好用。

网友:
技术贴,收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的寿命也是个问题

无刷磁感舵机,一部到位,不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磁感舵机,一部到位,不炸不坏

BLS257和KSTBLS505是属于这种无刷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BLS257和KSTBLS505是属于这种无刷舵机吗

淘宝上只看到这个
JR MPH83Gwv 陀螺仪专用霍尔线性感应宽电压舵机
正确名字叫 无刷霍尔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锁尾首要标准,窄频~

科普下。。
虽说我在用8910 和 276SV  都是窄频。。
但是没研究过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锁尾首要标准,窄频~

是响应速度还是解析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1107  比较期待!  不知道亚拓520  525怎样噢~用过的朋友也说说呗

亚拓520很经典,在450级别锁尾性能名列前3位。  525应该没有520好,和515性能差不多。

网友:
窄频应该响应更好,11ms相应一次动作,宽频要22ms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科普下。。
虽说我在用8910 和 276SV  都是窄频。。
但是没研究过所以然。

锁尾要得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