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 进角频率

楼主(2015-01-25):
500L 换100安V3 k8陀螺仪  进角频率该是多少呢有指点没有

网友A:
什么马达?

网友B:
应该是自带的红500mx,就用电调默认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马达?

原装500L马达

网友C:
默认就行。温度高就降点频率。都是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就行。温度高就降点频率。都是试出来的。

啊这样啊,那就先默认。不知道500L配的电调怎么样。

网友C:
也可以的,70A,飞应该足够了,可以考虑先飞。我之前是用的70A飞,然后换了凤凰90,K70,感觉跟原装的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的,70A,飞应该足够了,可以考虑先飞。我之前是用的70A飞,然后换了凤凰90,K70,感觉跟原装的一样  ...

关键没有定速功能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没有定速功能不知道有没有

有定速功能的,定速效果感觉跟后面我用的几个没啥区别。先飞再说吧,还有练技术不需要多大动力的,技术好了动力要求就不高了。我把一台500折腾出700的价,现在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定速功能的,定速效果感觉跟后面我用的几个没啥区别。先飞再说吧,还有练技术不需要多大动力的,技术好 ...

哦多谢提示,那怎么设置定速呢。

网友D:
15进角   32MZ  储存定速模式   目前使用良好 马达微温
原装齿比  只是用了V3定速 速偏低  90的油门才2600转
要暴力还得100油门全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进角   32MZ  储存定速模式   目前使用良好 马达微温
原装齿比  只是用了V3定速 速偏低  90的油门 ...

你用的V3电调,原装电调用过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多谢提示,那怎么设置定速呢。

你东西到了吗?到了的话看说明书,没到就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东西到了吗?到了的话看说明书,没到就等。哈哈。

还有几天,我就是想先多做准备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天,我就是想先多做准备工作

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V3电调,原装电调用过没有

原厂70A 名声不太好  火的很多 所以没有用  直接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70A 名声不太好  火的很多 所以没有用  直接出掉了

你的也是50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