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泡泡老师 各位老模友

楼主(2015-01-26):
目前组装了一个廉价 飞跃650 4轴飞机 NAZA V1加gps 郎宇4108S 380KV  试飞 问题出来了  出门校准GPS 6-7下 黄灯亮  飞机平着转一圈 立着转一圈  然后绿灯闪  等待两次绿灯快闪结束的时候  准备起飞   起飞 正常 但是gps 定点怎么都不稳 飞机慢慢的就飘走了。然后降落 切换 姿态模式起飞  飞机很平稳的就起飞  在空中定高正常 。 而且在两次飞行的时候 又出问题了 gps 模式下起飞 飞机会往后偏一些 在起飞  而姿态模式很平稳起飞 请问 各位给力模友 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 主要的是gps 定点不稳 谢谢。

网友A:
v1跟nazam-lite应该是一样的,起飞会偏这很正常。如果感度设置正常的话,每次插电起飞后会飘这也是正常。我有-lite开始也困惑这问题,玩久了就摸索出怎么解决了。

网友:
这个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啊  让我们都学习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跟nazam-lite应该是一样的,起飞会偏这很正常。如果感度设置正常的话,每次插电起飞后会飘这也是正常。我 ...

到底 怎么解决也 朋友你没说到重点

网友:
飞前先热热机,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