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SW15和冲浪者x8感受

楼主(2015-01-26):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本人纯新手,第一个固定翼买的ASW15,飞的很艰难,炸鸡多次,螺旋桨换了7,8付,一副螺旋桨原厂价格是17元,好不容易飞好了吧,原厂配的20A电调又开始闹别扭,此机原为无动力设计,没考虑散热,空间狭小,可能是过热保护,电机停转,降落下来休息一会又正常,都是原厂的机载设备,玩的我揪心;

后来看到冲浪者X8搞活动,99元空机,拿到手后,感觉x8光洁度比ASW15高不少,非常光滑,蚂蚁跑上去都要打滑,阻力小啊,散热考虑的很周到,前面的进气口,出气口都有,空间巨大,装完设备后里面还空荡荡的,机翼的固定方式比ASW15更牢固,3根碳管加强,高空俯冲下来都没有问题,对新手来说,x8的腰推设计大大的降低了练习成本,电机和螺旋桨不容易损坏,滑翔性能很好,有一次找到上升气流,一个2200电池盘旋了50多分钟,和ASW15相比,唯一不满意的就是X8没15外形好看,其他都很满意。

ASW15的空机价格是310,成本高啊,如果是新手,建议先入X8练手,以后再上ASW15。

目前我的台风已经装机完成,春节期间找个良辰吉日首航,太阳鸟还挂在墙上,没有装机。

网友:
lz说的太对了

网友:
新手当然冲浪者了

网友A:
这个x8必须要一把躺椅,睡着飞!

网友:
感觉asw是专业入门机,x8是业余入门机

网友:
x8好还是赛斯纳好,对于猩猩手

楼主:
赛斯纳也是前拉螺旋桨,所以还是X8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x8必须要一把躺椅,睡着飞!

说的太对了,那天飞了一个电池,40多分钟,飞的打瞌睡。

网友B:
lz说的很对~ X8上手难度低还耐炸。但是玩过一段时间,有经验了,你就会发现ASW15的好玩之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很对~ X8上手难度低还耐炸。但是玩过一段时间,有经验了,你就会发现ASW15的好玩之处啦

嗯,我准备把我的15修复后再爽飞,现在不容易炸鸡了。可惜我第一个买的15,已经炸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C:
可能是把山坡机飞成特技机了吧?等到何时可以零油门飞上半小时,那时再来体会ASW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把山坡机飞成特技机了吧?等到何时可以零油门飞上半小时,那时再来体会ASW15

我的使用经验是15不适合新手,练习成本太高。更适合有一些经验的爱好者。

同时,空间狭小,没有考虑散热,机翼安装方式也比较落后,由于机身较长,导致尾翼容易变形,外部粘贴碳杆也不够美观,机舱盖容易飞掉,外转子电机容易摩擦到电机线,厂家淘宝店配置的是20a电调,2s电池,动力不足,很难控制,还有厂家说明书错误会导致新手安装出错都是这个机型客观存在的缺点,相比之下,冲浪者x8由于是相对比较新的机型,设计更完善,质量控制的也很好,新手容易上手,从两个机型的价格来说,练习成本更低。

对于老手,15的问题可能都能解决,毕竟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改装,发此贴的目的是避免新手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使用经验是15不适合新手,练习成本太高。更适合有一些经验的爱好者。

同时,空间狭小,没有考虑散热 ...

深表赞同,其实不光ASW15,很多国内厂商优点都在物美价廉,缺点都在服务不到位。蓝宇的飞机一样也是装机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表赞同,其实不光ASW15,很多国内厂商优点都在物美价廉,缺点都在服务不到位。蓝宇的飞机一样也是装机 ...

是啊,即使大疆的官方网站也是多处错误,还有说明书不即使更新,造成炸鸡的,这些厂家的安全意识淡薄,真的非常遗憾。

网友:
应该说,ASW15机型更多的是飞山坡滑翔(包括无动力和有动力)。所以其机型有无动力/有动力两个配置。对于X8更多的是作为载机和有速度要求的飞行中,虽然都是滑翔机,其侧重各有不同!

网友D:
其實是翼型關係 翼型的不同讓每台飛機都有各自特性 ASW15是德國人設計的原則上是無動力飛行用 要求破風性要強 是泡沫制的高速翼型 因為飛山坡無動力風阻大飛機無法前進滑行會失速難控制 X8是設計為動力滑翔機(如F3J翼型 浮力大 風阻也比較大 所以飛行慢 好控制 飛起來沒有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是翼型關係 翼型的不同讓每台飛機都有各自特性 ASW15是德國人設計的原則上是無動力飛行用 要求破風性要 ...

今天飞的新机 “1.5米冲浪者” 和大多数冲浪者不一样,我这家表面很光滑。。。  今天 我用的豹子1880kv 3 20W功率   1600 30C锂电  配上7×5APC照片片电动桨,速度可以比较轻易过150公里, 可能就是在你条升降舵后 而和升力产生点互相抵消点速度的原因……;; 我草,这要是上高速机翼类型,速度只会超过“虎鲨55涵道233公里记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實是翼型關係 翼型的不同讓每台飛機都有各自特性 ASW15是德國人設計的原則上是無動力飛行用 要求破風性要 ...

其实复材和全碳的rcrcm 电动滑翔机,突破200简直超级轻松,所以 不能说机翼的类型 就证明一定会飞不快  这是错误的,我看过2米级台风的视频  您应该也看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z说的很对~ X8上手难度低还耐炸。但是玩过一段时间,有经验了,你就会发现ASW15的好玩之处啦

后者有什么好玩之处?   你们飞的都是一般的冲浪者。。。我今天第一次飞 1.5米出口版的冲浪者,表面非常光滑, 用的1600毫安30c的电池  豹子1800kv 68克 7×5APC正品桨,速度随便突破的150公里 很容易。。。  我这套电装和冲浪者  菜鸟飞必炸无疑  关键第一次头很轻  升降舵什么的都没调好。。。一般的冲浪者 飞这速度  很难  最起码电装得需要升级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是翼型關係 翼型的不同讓每台飛機都有各自特性 ASW15是德國人設計的原則上是無動力飛行用 要求破風性要 ...

专业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复材和全碳的rcrcm 电动滑翔机,突破200简直超级轻松,所以 不能说机翼的类型 就证明一定会飞不快   ...

我沒飛過那麼快的速度  不知道快慢  對不起  我錯了 我沒飛過你說的那種飛機材質    你飛的速度我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复材和全碳的rcrcm 电动滑翔机,突破200简直超级轻松,所以 不能说机翼的类型 就证明一定会飞不快   ...

pineapple960玩滑翔机很有经验的,我们可以虚心请教,最好不要急于下结论。

他玩滑翔机的时候你可能还没出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eapple960玩滑翔机很有经验的,我们可以虚心请教,最好不要急于下结论。

他玩滑翔机的 ...

台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很柔和很平稳飞行;同样可以 轻松破200  这是不争的事实, 动力和机型 唯一的两大因素……但是 ………… ,不说了看是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者有什么好玩之处?   你们飞的都是一般的冲浪者。。。我今天第一次飞 1.5米出口版的冲浪者,表面非常 ...

。。。滑翔机的魅力就是无动力滑翔啊。。。(F3B/F3F/F3G/F3H/F3I/F3J/F3K/DLG) 你先研究下这些东西好了。。。玩滑翔机飙速度,只能说是玩了冰山一角

如果你对竞速有兴趣,绕桩竞速类飞机和竞速类滑翔机比较适合你

网友(2015-11-16):
你好,清道夫前辈,1.5米无动力太阳鸟如何安装,我买的太阳鸟舵角尾部是尖的,难道是在副翼的动翼上钻个小洞粘上,用市面哥俩好胶能粘吗?全动水平尾翼处的舵机线如何连接,我想了半天,是否用曲线钢丝才能拐弯,因为没有安装说明书,潜水也未找到相关的安装照片,说的也有些词不达意,特此请教。

网友(2016-03-06):
引用 楼主:
说的太对了,那天飞了一个电池,40多分钟,飞的打瞌睡。

冲浪者x8什么配置飞40分钟?求配置

网友:
冲浪者展弦比小,尾力臂大,翼型适合低速,上反角也大,很适合新手,但是速度上不去。ASW15这种刚好相反。新手操纵一般比较粗暴,稳定性比滑翔比更加重要,而技术进步以后才能更好地驾驭大展弦比的滑翔机,对失速敏感是可以用精细的操纵解决的,而大滑翔比让抗风性更好,利于穿透找气流。适合自己的机就是最好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