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4000

楼主(2015-01-26):
請問有沒有sj4000航拍,拍照方案?
我現在只拍影片,拍不到照片哦!

网友A:
Sj4000可以设定间隔几秒拍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4000可以设定间隔几秒拍照的

如果手動方式有無方案?

网友:
相机可以设置定时拍摄

网友:
可以设置的

网友:
这描述感觉怪怪的

网友B:
首先就是SJ4000照相效果很一般,如果一定要航拍照相还不如攒钱配个狗四比较实际。
如果一定要照的话可以设每10s照一张。也可以用舵机去按快门,或者拆机自己接把线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就是SJ4000照相效果很一般,如果一定要航拍照相还不如攒钱配个狗四比较实际。
如果一定要照的话可以设 ...

拆機大專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