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八轴多旋翼调试安装技巧

楼主(2015-01-26):
刚刚接触多旋翼 有一台轴距1000的八轴 自己安装好了  启动了一下没有没有飞起来,手动模式下方向向右偏,姿态模式不偏但是感觉抖动比较大gps没有试过,用的是大疆悟空,解锁总是完成后又变3闪红灯?是卫星少于六颗的缘故吗?求多轴调试技巧 ,要注意的地方,容易出现的毛病等。大疆悟空飞控也不是很了解,能有好心人解释下最好了。可以加我qq  7 0 9 7 0 8 8 6 0 新人求带

网友:
抖动大最大可能性就是重心。起飞用姿态,别用手动,手动炸机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姿态不用等卫星的吧  我每次校准罗盘都是闪三下红灯  卫星数低于6ke?

用姿态起飞不用卫星 所以跟GPS 没关系 你抖动厉害十有八九是因为重心  你颠颠看重心吧 估计偏的很厉害 能起飞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一般注意哪些参数  ,感度什么的吗?

连接电脑检查各个状态是否正常  起飞前检查重心  桨安装正确 松动 电机转向正确否 差不多能起飞了

网友:
加我吧我帮你看看 53593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