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新到…

楼主(2015-01-26):
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第一次充电要多少时间…冲一次电能用多少时间……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我是T8FG,晚上睡觉前插上就行,充一次电,T8的话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网友B:
我充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月(当然我飞得少)

网友C:
熟读厂家说明书,啥都解决了。

网友D:
充满大概15个小时,使用时间大概10个小时,如果换磷酸哩铁电池,使用时间会久一点

网友E:
如果纠结电池,建议还是买个副厂电池,把原厂的出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熟读厂家说明书,啥都解决了。
至理名言!

网友G:
多少入手14SG